请教大家小lama问题

楼主(2006-10-17):
最近飞lama发现lama悬停的时候老实前后左右的晃动.........
以前悬停的时候都一动不动的哇
飞行都是在室内的 没有风的影响 本人调教了各个可能影响的部位 问题还是这样......
请大家支个招.................

楼主:
没有人支招啊

网友:
是不是摔了?我的JJ也一样,摔过之后就很难悬停了。
把4合一拿在手里少加点油,晃动4合看AB桨有无反应,有的话就调调机,没的话就是4合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主轴弯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飞lama发现lama悬停的时候老实前后左右的晃动.........
以前悬停的时候都一动不动的哇
飞行都是在室内的 没有风的影响 本人调教了各个可能影响的部位 问题还是这样......
请大家支个招................ ...

提供個人感覺(sorry 不是調修  )
當lama 飛行已能控制自如時 就應為下一部進入真正電直作準備了
lama太穩定了 所以當我已熟悉四個動作的控制後  除非一起飛就亂飄非得調整不可
個人習慣就不去調它了 完全用手指的動作讓它穩住
因為lama的穩定會讓自己在遇到各種突發狀態所應有的瞬間反應無法累積

當然  每個人對機子的需求不同  買到手的機子都是經過精挑細選才下手的 讓它保持在最佳狀態每個人的想法不一
我從 lama入手電直當基本動作都學會後馬上買了弟二架  跌跌撞撞能停懸後再回頭飛lama
哇 lama變的好鈍了  連手感都不對了 現在lama已變成對頭停懸的試驗機(摔了比較不心疼  )
我是新手  調修我更是菜鳥

提供一點感受供您參考

楼主:
好的 好的 今天回去看看 实在不行就换4和1了
这个小jj已经快4个月了 平均一个月飞行100来次吧 配件都花了近1000了
也是为以后飞亚托或者sjm2代做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好的 今天回去看看 实在不行就换4和1了
这个小jj已经快4个月了 平均一个月飞行100来次吧 配件都花了近1000了
也是为以后飞亚托或者sjm2代做准备

進入電直  就像個不歸路  當會基本飛行後亦不禁檢視自己的荷包
檢視之餘看看自己的功夫在進步中 也就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