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系机动力配置

楼主(2006-10-17):
新购机:轻木构造,翼展 : 1230 mm 翼面积 : 21.3 sq dm 飞行重量 : 700 g 全长 : 760 mm 自带380有刷
电机
,不知道380有刷动力是否足够?又该配什么样的桨?是直驱还是要用减速组?我想练习基本的3D动作,如果不够,我应该如何换动力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兄弟!!!!上无刷吧!!!!!

网友B:
新西达的22系无刷电机的安装方式,比较适合用来代替380有刷电机,具体用那个型号和配桨还得看飞机的机型

网友C:
看飞机的尺寸,不像是3D机,怎么练习基本3D动作?

网友D:
飞行重量700克,应该是练习机,用380有刷可以平飞,不能作动作.

网友E:
直接上无刷,桨根据电机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