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原本的380电机电调不发烫,当我一接四驱的电机 ...
为什么接原本的380电机电调不发烫,当我一接四驱的电机后10几秒就发烫了?

楼主(2006-10-17):
为什么接原本的380
电机
电调不发烫,当我一接用四驱赛车改装的电机后10几秒就发烫了?
请问是撒回事呢?

网友A:
4驱电机要比380需要的电流大的多

网友B:
380的额定电压比四驱130电机的3v要高的多,你接了130电机后电流比接380的要大很多!
四驱电机是130-2270相近的,你换一个130-12240的试一下,电流与380的差不多,但扭矩小多了!

网友C(2007-03-22):
油门关小就不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