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全新金属齿轮小型舵机怎么样??

楼主(2006-10-17):
HITEC 11.9g 全新金属齿轮小型舵机怎么样?谁用过?是不是里面所有齿轮都是金属的?

网友A:
除了电机齿,其他都是金属的.

网友:
很好,很方便,建议赶快去使用,减少了最大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机齿,其他都是金属的.

电机齿也是金属齿
电机齿传动到另一个齿这个就不是金属齿  其他齿都是金属齿

楼主:
货在路上,好用的话,再买几个

楼主:
怎么个每个回复的都用
是开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