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師傅,雷虎50 V2.5配什么陀螺仪比较合适

楼主(2006-10-18):
雷虎50 V2.5,裝飛 狼 像直机壳可不可以。

网友A:
雷虎50 V2.5配F401陀螺仪就足够用了,雷虎50 V2.5裝飛狼像直机壳行不行要问问供货商,因V2.5尾管要长一些。

网友B:
401够了,一个朋友90的也用401。

楼主:
感激各位師傅

网友C:
不飞高难度度3D用401足够了,2。5的壳好像不好买

网友D:
我也是401,

网友E:
你既然要装像真壳也就飞不了什么动作了,401足以!

网友F(2012-12-09):
楼上真是……,我以为se又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