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6-10-18):
我现在在做一架飞机。机身用碳纤管做,长度大概在80CM,想问一下配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电池,重量大概在400~~500g,想问一下要多长的翼,请不要笑我,我是新手,想动手做做!!!!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来偷听一下。

网友:
碳纤管做机身的机机我还真没做过,我也来偷听

网友:
机身800,估计机翼1200.
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8660&fpage=1&highlight=
我这有这机头机翼和尾翼套件]http://bbs.5imx.com/bbs/pm.php?action=view&folder=inbox&pmid=3370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机机一定很轻吧

楼主:
说实话你的机机有点难看,我是用碳纤做机翼和机身还有桨的

网友:
84蚊子。

动力用KV1500的2208带7060桨,11V,拉力超过400克。

楼主:
我已经有一个马达了,是论坛买的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型号是Himark 130无刷马达(B20-25-8 KV:4200RPM),带香蕉头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帮帮啊?????

楼主:
有人回答???

网友:
主要看你要做什么飞机了。
如果做滑翔,可以把碳纤管作为机身的后半部分,这样机身可以达到1.5米甚至以上,机翼翼展2米,弦长15厘米到8厘米。水平和垂直看着做,好看了就可以了。垂直要稍大一点,稳定。
如果做那种随便玩的,并且机身就用这个80厘米的碳纤管不再加长,翼展可以从60-120自己订。弦长可以25-15,甚至三角翼,自己决定。
这个电机的参数我们不知道,但看来,如果用11.1V直驱不要超过7寸桨,7.4V就用9寸吧(三万多转呢,这我都嫌大)如果用氢电,当然也可以。
电调我想18A以上的无刷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想问问轻木哪里有买啊啊???

网友:
我的飞机做完了,楼主你的呢?可惜我的相机在修理中,不能给大家看图了。

另外,大连昨天突然变天,把我的飞行计划打乱了。等天气好了,拍了照片,另开帖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架飞机。机身用碳纤管做,长度大概在80CM,想问一下配什么电机,什么电调,什么电池,重量大概在400~~500g,想问一下要多长的翼,请不要笑我,我是新手,想动手做做!!!!

我的建议:如果是崭新的新手(没飞过),还是不要先做飞机,因为那样得不偿失,损失更大,就算你把飞机做的很漂亮又很好飞,可上天后一样会很惨的坠地摔坏,十分打击积极性,不如买个便宜耐摔的翼龙、火鸟之类的,先把技术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如果是崭新的新手(没飞过),还是不要先做飞机,因为那样得不偿失,损失更大,就算你把飞机做的很漂亮又很好飞,可上天后一样会很惨的坠地摔坏,十分打击积极性,不如买个便宜耐摔的翼龙、火鸟之类 ...

忠言
所以逆....

网友:
这个我都飞烂了!很好飞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lxs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