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设计的败笔

楼主(2006-10-18):
450se碳纤板与舵机的连接处采用六棵小槊料块,沾贴困难,更换舵机齿轮时极易脱落,好不容易沾好后,上螺钉时又易逼脱,耗时很久才搞掂,想不明白厂家为何不设计固定连接,难道是为了让我们多做一点事情吗?强烈要求亚拓改进此设计.

网友A:
厉害亚托的产品都找得到问题。随便说说啦!
那国产货。。。。。。。。。。。。。。。。

网友B:
尤其是前下方的舵机,装那2个塑料片实在头疼,修理非常耗时,不过可以把他用胶水粘在那里就不麻烦了.没有完美的设计.

网友:
鸡蛋里挑骨头!高手!

网友C:
用65的金属齿的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我以前用56的时候换舵机齿是我最头痛的事,现在用了65的舵机这种烦恼一去不负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65的金属齿的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我以前用56的时候换舵机齿是我最头痛的事,现在用了65的舵机这种烦恼一去不负返了~~~~~~~~~~`

 换了65Mg舵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安装方便,而且由于基本摔不坏,舵机也不用拆了。

网友D:
换了65Mg舵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安装方便,而且由于基本摔不坏,舵机也不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65Mg舵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安装方便,而且由于基本摔不坏,舵机也不用拆了。

网友E:
只能说明楼主不会安装
我的方法就极易安装。方法如下:
先用手术刀(细长的刀片或针)插在小塑料片的侧面,这样小塑料片就固定在刀上操作了。
将小塑料放到位置上,另一侧拧紧螺丝,于是塑料就与螺丝紧紧扭在一起了。
最后,拔出刀子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你不会安装
我的方法就极易安装。方法如下:
先用手术刀(细长的刀片或针)插在小塑料片的侧面,这样小塑料片就固定在刀上操作了。
将小塑料放到位置上,另一侧拧紧螺丝,于是塑料就与 ...

总之比较麻烦.要工具辅助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明楼主不会安装
我的方法就极易安装。方法如下:
先用手术刀(细长的刀片或针)插在小塑料片的侧面,这样小塑料片就固定在刀上操作了。
将小塑料放到位置上,另一侧拧紧螺丝,于是塑料就 ...

今天买了ab胶,粘得很牢,以前用的是502.

网友:
吓死人
这么大的标头
还以为真的很严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亚托的产品都找得到问题。随便说说啦!
那国产货。。。。。。。。。。。。。。。。

那亚拓和国产比的价格呢?
其实亚拓还要好些值得改进的东西。

网友:
还有尾波箱要是把螺丝安装反向反一下,那修理就跟简单了

网友:
亚托什么时候降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尤其是前下方的舵机,装那2个塑料片实在头疼,修理非常耗时,不过可以把他用胶水粘在那里就不麻烦了.没有完美的设计.

502沾了下次换舵机也麻烦,那东西不知道怎么找,我SE里面才配了5片,郁闷半天。

网友:
还有尾部要是像X400一样用压带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