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的新场地和固定翼

楼主(2006-10-18):
花了6小时才上传好,太累了!
借用了飞鹰模拟器软件下载服务器
在飞鹰模拟器软件下载服务器的上传栏里边
ftp://202.96.112.29:5158/
密码用户名都是model
   感谢飞鹰!

网友:
无法访问文件夹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
我总是上不去

楼主:
多试几次,应该可以的,我刚上过.

用网际快车来下!

楼主:
我的模拟器只可以用三个场地

分别是:Inden;MG-Broich-Peel;WRCS
路径是:REFLEX\Umwelt\Wlp
先用RAR软件解压下载的场地文件,在用7-ZIP分别解压Inden;MG-Broich-Peel;WRCS到WIP里就可以了.

网友:
XTR的飞机和场地的文件非常好

收了! 谢谢!!

网友A:
我下了安装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跟安装带的那种场景效果不同,就是飞机在场景的反应不符,明明看到飞机撞山了但飞机还是很好的飞着,飞机在一条直路跑着还未到尽头就会有撞墙的表现.飞机在地面经过不平的路面表现又在很平整的地面跑..有一张场景是在山上的,我把飞机慢走出去,飞机竟然在空中慢慢的行使(不是飞翔喔),整体感觉没原来的三个场景好..感觉没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方法错了还是什么问题,请指教。我是把文件解压后放到放场景的那个文件夹下,然后把JPG格式的图像文件用ACD软件改成BMP图像文件的。。

楼主:
奇怪啦!!!!

引用 网友A:
我下了安装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跟安装带的那种场景效果不同,就是飞机在场景的反应不符,明明看到飞机撞山了但飞机还是很好的飞着,飞机在一条直路跑着还未到尽头就会有撞墙的表现.飞机在地面经过不平的路面表 ...

我是直接解压到WIP文件甲里边的,可以打开,但是我还没有狗,没有测试过,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还有就是我的XTR模拟器里边本来就有5-6个场地,为何你们的只有3个呢?
我的模拟器是REFLEX_5.02.0版本的.

网友:
我的是5。00。5版本,刚装是英文版的,不知道版本多少,飞机很少,场地也只三个。安装了汉化补丁文件后就飞机添加了很多。但场地依然是四个。。

网友:
 不顶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