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火jian弹不知道有什么点火装置

楼主(2006-10-18):
想在电直上装和火jian弹的发射装置(火jian弹用我们这叫冲鞭的一种鞭炮,一毛钱一个),现在就是点火装置实在是没法弄了,想过用汽车上的点烟器可是我们这找不找那东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注意.

楼主:
想过的,我躲到深山老林里去试就行了

网友A:
原帖由
直击地面
于 2006-10-19 01:25 发表
想过的,我躲到深山老林里去试就行了
森林大火要不得,找个水面试

网友B:
以前在国外时发射自制火jian的办法
要远程点火最安全的办法需要火柴与发热丝
(
报废的电热毯中抽出一段即可
),
方法如下
1.
用刀片在火柴头上割出一个凹漕
,
让发热丝可以卡在中间
2.
发热丝不可交叉到
,
一头在火柴的这面
,
一头在火柴的另一面
3.
用胶带固定好
4.
电压约
5V
以上即可让发热丝瞬间发热进而点燃火柴
,
如此即可点火
5.
注意火柴要从火jian喷嘴插入
,
接触到固体燃料即可
6.
如果是直升机
,
可用收轮脚的频道来加装一微型舵机
,
触发触控式开关
导通电路
即可

楼主:
如果是直升机, 可用收轮脚的频道来加装一微型舵机, 触发触控式开关导通电路即可
这个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2006-11-18):
直升机用的话,还要注意悬挂方式,不能产生后坐力,不然等着炸机吧,如果是筒式发射,后面一定不能密封。

网友D(2007-02-28):
用手电用的灯泡做,把灯泡的玻璃捏碎,不要搞坏了灯丝

网友E(2007-03-30):
用手电用的灯泡不耐冲击的,一次就可以

网友F:
我猜测是用一个开关和舵机连接,舵机驱动开关闭合,接通电路。
-------------------
如果是直升机, 可用收轮脚的频道来加装一微型舵机, 触发触控式开关导通电路即可

网友G:
从前面的贴子看不外乎是电丝烧红点燃引线. 我有一设想,利用甲醇发动机火头,引线置于火头内,舵机控制一节1.5V电池开关引燃火头.火头合金丝烧红,引线即可点燃. 1.估计火头可多次使用; 2.电压要求低; 3.一个通道控制左右发射.次设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