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601ad充, 把电池充烫手了还没停,不知道原因

楼主(2006-10-18):
我用601ad充, 把电池充烫手了还没停,不知道原因,另外NI-H电池单节充满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用601ad充, 把电池充烫手了还没停,601ad

601ad是不是只能设置充电电流,不能设置终止电压

网友:
镍充电电池充饱检测多数是用电压变化斜率检测法,所以不需要知道电池最终端电压大小来判断是否充饱。

网友A:
在系统设置中把氢电峰值增量检测改成-5MV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设置中把氢电峰值增量检测改成-5MV试试。

请问:自制充电器能不能实现这一点,若不能,该如何做.?

网友:
一般实现这个功能要用单片机,或专用充电控制芯片,其它氢电的充电控制要比锂电复杂的,只不过是氢电皮实一点,精度可以适当放宽。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最好能上图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最好能上图

楼主:
一般情况下镍氢电池充满后电压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镍氢电池充满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充电电流过小就会这样的,我试过用500ma充电,充镍氢电池从来会停,用1A以上就能自动停了~~
可能是电压测量不太准,电流太小,电压升不到截止电压,所以会一直充下去,只是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设置中把氢电峰值增量检测改成-5MV试试。 [/quote
请问如何改阿?

网友:
我的601充镍氢电池也不会停,但充镍镉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峰值增量检测已调成-5mv,充电电流1C。没办法只能用温控来关断。

网友:
换品质好的氢电试试,劣质氢电内阻较大,模型充电器是以快速充电设计的,如果用内阻较大的电池且用小电流充电,就会出现不能自己动停充的.这时可以估管最大容量或充电时间来控制或使用温度控制的.
601具有,峰值增量控制,最大容量控制,充电时间控制和电池温度控制4种检测试试,如果只用其中一种很难保证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自动停充的,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其它的充电控制方法,比如使用温度传感器,设置到40 度就可以了.
氢电都是在过充20%时才开始发热的.

网友B:
601这类充电器奉劝大家别买!

601这类充电器奉劝大家别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1这类充电器奉劝大家别买!

你用过601吗?我觉得601充电器虽然有些缺点但还算是好用的产品。和电脑联机后还可以测试电池的放电曲线,很方便

网友(2006-11-28):
是不是风扇,一分钟左右几停一下啊~~!

网友:
我的601BC也是,充到电池皮都溶了还不停。8节超霸2300MAH的镍氢,30多一节啊。
601BC没有温度控制,怎么办啊,不敢用它来充镍氢了
哪位有解决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601充电器虽然有些缺点但还算是好用的产品。和电脑联机后还可以测试电池的放电曲线,很方便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侯你也许就不是这样子想的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0081&highlight=%2B%B4%F2%BB%F0%BB%F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142&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1072&extra=page%3D1

网友:
晕,这个充电器这么问题这么多啊

网友:
越来越觉得上当了,不是上卖家的当啊,是上厂家的当!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打死我也决对不会选择601!!!

网友D:
谁卖601BC,兄弟们,看你们这么痛苦,我收了,要卖的与我联系,不要光嘴上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卖601BC,兄弟们,看你们这么痛苦,我收了,要卖的与我联系,不要光嘴上说说

我的501DX你敢不敢要?850买来的,300卖了。不过先声明出了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
我倒是想卖,但520买来的,还充坏了一组两百多的电池,而且还被我拆过,卖不出好价钱了啊

网友:
铁皮,怎么会这样

你是用什么设置充的电,我看你是充超霸2300MAH的镍氢,你用了什么设置

网友:
发表于 2006-11-29 13:33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我倒是想卖,但520买来的,还充坏了一组两百多的电池,而且还被我拆过,卖不出好价钱了啊

拆过看看无所谓,只要没有维修纪录,报个价,合适我要,呵呵

网友:
发表于 2006-11-29 11:41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QUOTE:
引用 网友D:
谁卖601BC,兄弟们,看你们这么痛苦,我收了,要卖的与我联系,不要光嘴上说说

我的501DX你敢不敢要?850买来的,300卖了。不过先声明出了任何问题概不负责!!!

501呀

网友:
  同学们   表用大电流切充一般充电电池哈  ~~~~~~~~~~~~~~~~~~

大电流充动力电池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主要问题

网友:
终于看到601BC充镍氢自动停一次了,2300MAH的GP,充电电流2A,充电时间70MIN,充入电量2179MAH,但是电池还是很热,再放一下电看看能放出多少,是不是上次充坏了。原来充到发热都没停,放电时只放出1000MAH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