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SS的问题

楼主(2006-10-18):
手动冲床可以用在模型制作上面吗?主要是干什么用的,请高手们解释下~~现在我手头上有台,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作小的钣金件零件用的,主要就是拆直角用的,也可以冲小孔,板材厚度超过1MM就不行了

网友B:
要模具吧

网友C:
可以做这个。

楼主:
我那个冲床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D:
好 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
有很多东西我也做过类似的虽然用的少点但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