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ICS-480 超小型电子调速器能用在380电机上吗?

楼主(2006-10-18):
GWS/ICS-480 超小型电子
调速器
能用在380
电机
上吗?

网友A:
看你如何配桨和电池,才能决定是否可以用这个电调。
380马达最常的用法是380+7X3+8。4V =300克左右拉力+9A左右电流,如果你的电调能够持续10A,就可以使用。
380在一些特殊场合下使用:380+6X3+11。1V ,这时电流要超过10A啦,需要更大的电调。

网友B:
根据楼上DX说的使用持续15A的电调准没错!

网友C:
GWS/ICS-480是25A的电调,完全可以用在380电机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