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几种12极定子外转的绕法哪种效率最高啊?

楼主(2006-10-18):
这些绕法是不是用于14极转子的,是星型还是三角型绕法?他们各有不同
第一幅图是:一直都是从内往外绕
第二幅图是:开始是从外往内绕,后面是从内往外绕
第三幅图是:开始是从外往内绕,然后从内往外绕,绕到对面的那极不是直线对应的。

网友A:
这个有区别吗??
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B:
12极定子14极转子的电机好像都是这么绕的,没其它的绕法。

楼主:
第一个图的六条线怎么合成三条线

网友C:
怎么能绕下更多的线就怎么绕.

楼主:
不是问这个,是输入输出的A B C线怎么连接?

楼主:
查了下,第一副图是不是A人接B出,B人接C出,C人接A出,这样的接法是三角形接法,第二副图是星形接法。

网友(2012-06-27):
其实第2张应该是错的,一把这种绕法是不会用星形接法的,不信自己可以绕了试试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其实第一幅图和第三幅图本质上绕法是一样的,仅仅是第二种绕法有点不同而已。
注意,第二种绕法接线方法是错误的,不管用星形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都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
不同的绕法就决定了不同的接法,专业绕电机的人是靠能不能形成合理的旋转磁场来决定该如何接线的。回答LZ的提问,这3种绕法效率是一模一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