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得哪种电池耐用啊?

楼主(2006-10-18):
最近准备入手电池,买的老不的电池飞几次就不行了,

可能是不适合电直,请教各位哪种电池耐用一点,只飞悬停和航线。:loveliness:

网友:
鸿飞的那种不错啊,我们这里一直用他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电池~

米人和米国人都用。。。

网友:
电池用了5--6种了,也没找到那家最好,鸿飞的相对好点,但价格也最高。

楼主:
三军的出口电池如何?用过的说说

好多电池C数象是随口喊出来的

网友B:
3E的性价比不错,挺耐用的,飞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3D都可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E的性价比不错,挺耐用的,飞航线一点问题都没有,3D都可以阿。

3E听说过

网友:
我也有用3E,挺好的,就是3D不够暴!!

网友:
我用加我15C的!很好用!

网友C:
我推荐himodel的12C 2200mah, 非常好,我现在已经充了35个循环,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悬停11分钟,电压降到3.73伏,刚开始时充到4。23伏每次,充了将近20个循环都没有问题。后来买了华谊的万用表,一测吓了一大跳。呵呵,赶快调节充电器到4.2伏。我现在保持每次冲完和飞完都用万用测量,这样保证随时知道电池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himodel的12C 2200mah, 非常好,我现在已经充了35个循环,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悬停11分钟,电压降到3.73伏,刚开始时充到4。23伏每次,充了将近20个循环都没有问题。后来买了华谊的万用表,一测吓了一大跳 ...

如果刚用了35个循环还是先不要推荐了,除非特别烂的电池,使用方法正确的话,一般50个循环以内,各个牌子的电池不会有太大差异,电池的性能主要拼的是50个循环以后,差的60~70个循环就报销了,好的可以达到100~150个循环。我先后共买过15块电池,有5,6个牌子,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品牌同时购买2块,在同样的使用环境下,品牌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同一个牌子电池的衰退期表现基本一致,前后差不了1,2天,所以应该比较客观了),根据我个人的使用感觉,鸿飞的电池确实是表现是最好的,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差的就不在这说了

另外:楼主能否客观的说一下你电池的电池型号(一般应该用2200 15C的,如果是1700 的可能容量太小了)?使用环境和条件? 如果老B的电池在正确使用情况下,真的是几次就不行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差了。我想应该还不至于吧,这样的电池早就应该有人说了。至少我用的电池除了一个牌子特别烂,其他的还没有扛不过50个循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准备入手电池,买的老不B的电池飞几次就不行了,

可能是不适合电直,请教各位哪种电池耐用一点,只飞悬停和航线。:loveliness:

兄弟,你飞机和控还没到吧?

如果老B的电池子用几次的话,除非个体电池差异和你运气不好外,

我想你肯定是过充过放,飞的时候别飞到电调保护,充电用好的平衡充,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刚用了35个循环还是先不要推荐了,除非特别烂的电池,使用方法正确的话,一般50个循环以内,各个牌子的电池不会有太大差异,电池的性能主要拼的是50个循环以后,差的60~70个循环就报销了,好的可以达 ...

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充电器的原因,电池上标的4.2V的极限冲过了点,我就搞不懂了,

电池为啥有4.15,4.20的差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飞机和控还没到吧?

如果老B的电池子用几次的话,除非个体电池差异和你运气不好外,

我想你肯定是过充过放,飞的时候别飞到电调保护,充电用好的平衡充,OK?

过放倒没有,过冲难说,冲得12.80V,估计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放倒没有,过冲难说,冲得12.80V,估计是高了点

12.80V ??!!  过充了,估计电池是被撑死的,我一般充完马上量是 12.3X~ 12.4X 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充电器的原因,电池上标的4.2V的极限冲过了点,我就搞不懂了,

电池为啥有4.15,4.20的差别呢?

4.15 是不是对应的锂离子电池(3.6V的)? 4.2V对应的是锂聚合物电池(3.7V的)。

我猜的啊,说的不对欢迎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