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 103A充电的时候等是怎么亮的?

楼主(2006-10-18):
我这是一个黑色的锂电充电器接103A作为电源,电池通过平衡冲接口接103A
接好后黑色电源上的灯不停的在闪,一下红一下绿
103A上只有一个红灯一直亮着,绿灯没反应
这是不是在充电哦?

网友:
可能的情况:
1、电池没插好,绿灯不亮,只亮红灯。
2、电池插好了,电池现在是满电的,绿灯不亮了。

网友:
第一:首先测试电池是不是处于满电的情况.
第二:在电池不是满电的情况下,你试试直接用锂电电源对电池充电,看看电源是不是正常给电池充电,指示灯是不是正常,(充电的时候是红色的,满电是绿色的).
第三:在电源,电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接上平衡充电器,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电源的红色灯亮起,平衡充的红灯和绿灯一起亮,那就是正常.表示充电正在进行中.如果电源指示灯一红一绿交替闪烁,或者是绿色,平衡充绿色灯熄灭,那表示充电完成.
第四:如果电池不是满电的,但是一插上平衡充就会出现电源灯一红一率交替闪烁,平衡充只有一个红色灯亮起的话,试试拆开平衡充电器,调节靠近平衡充插座的电位器,提高输出的截至电压,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电压表,数字表就最好了,精确.
当然不排除是平衡充电器坏了造成这个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