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模型暴利---香蕉插头替代

楼主(2006-10-18):
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电机和电调之间是采用香蕉插头来进行连接的
但是香蕉插头的价格么...我问过常州的生产厂家 1000套为1包, 价格为每套1元
但是一般商家会卖到3元 甚至5元

最近发现了个替代品, 使用过程中感觉和香蕉插头差不多
价格却便宜很多很多  只有几毛钱1套 包括套管的啊.
废话少说 上图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说那东西是什么吗?

楼主:
这个就是在电子市场里面卖接插件(田宫插头, 平衡充插头, 接线柱)的地方都有卖的
不过找到合适的比较难, 不是特别大 就是特别小 现在这个是3~4mm直径的
第一次我买的时候被宰了....郁闷.....

网友A:
完全不行哈 ~~~~~~~~~~  发热厉害的很 大电流糟不住  早就试过无数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行哈 ~~~~~~~~~~  发热厉害的很 大电流糟不住  早就试过无数次了

你用的多大电流
我用的电源供电
没发现发热的迹象.
顺便说一下 我玩固定的

直机不知道需要多大电流 30A?

如果这都抗不住, 我估计导线也早就发热的比这厉害了

就跟以前玩××的 一说都是要银导线... 有那么夸张么

网友A:
你不晓得 现在这些人 追求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晓得 现在这些人 追求极限

我只追求性价比~~~
让他们发烧去吧....呵呵...

网友B:
摩托车上都用这种接头,好像才几分钱一对吧,整包买的。

网友:
焊锡最省钱,0电阻不发热.

网友C:
低电流就行,我的2212外转KV2200的用3MM蕉插都有点热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这东西
电子市场买的  超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车上都用这种接头,好像才几分钱一对吧,整包买的。

那可是好大一包啊...
我就买了50套....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电流就行,我的2212外转KV2200的用3MM蕉插都有点热

注意检查你的焊接质量
还有公头和母头接触面的是否氧化 等情况

网友:
我也买的这种,金色的,但没有试过大电流.

网友:
呵呵 3MM的  早就用着呢 2208  或2210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电流就行,我的2212外转KV2200的用3MM蕉插都有点热

估计你这种要用接麦克风的大个音频插头

网友:
以前有刷电机都用的这个都没问题啊,只是容易氧化,发热就会大。

网友:
这种插头我就在用了.根本没有4楼上说的不行.我一元买15-20个.价格  便宜量又足,不用它用谁

网友:
不用香蕉插头好多天。。。

网友:
这是摩托车上用得插头!!!

不错,

网友D:
反正我不是发烧友,等再买电机,就用这个了。
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网友E:
这个容易氧化的.而且接触电阻比较大.如果大电流容易发热.电池的部分能量都耗在它上面了.如果追求性能,还是考虑香蕉插头吧.这东西一架飞机一般才用3对.如果因为插头不可靠而摔了飞机多可惜啊.朋友们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F:
嗯嗯嗯
偶电源也用这香蕉——当初买电机电调给了6对

网友G:
民工的香蕉也就两块钱一对~~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