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器多久可以充完一块里电?

楼主(2006-10-18):
外场充电器多久可以充完一块里电?

网友:
那就要看你的充电流啦!!

网友:
看你的充电流

网友:
充电电流和电池容量

网友:
看充电流?大于1C快是快

网友:
1c充电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我充电基本是都是用1C,每次电不飞完,所以在1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完成充电

网友:
1C有点高吧,很多专业说明都是0.5C,最高不能超过1C

所以回家我用0.5C(2200电池是1.1A)充,两个小时
外场计划用1.5A,慢就慢点吧
我买了两块电池飞,计划再买两块1700的

网友:
还是用1C的电流充吧,锂电池最适合的充电电流应该是1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小时

1小时基本上要1.5c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小时基本上要1.5c充电了。

网友(2019-10-06):
电池质量好一点的,可以把电流设置的大一点了。前提是充电器起码是A6级别的

网友:
我们都是外场直接用5A充电,一次外场电源可以冲18-20次电池。

1800电池,外场都是用5A充电的

1800电池,外场都是用5A充电的

27AH 7S电包,双路30A输出

27AH 7S电包,双路30A输出

网友C:
8s 80ah 电包

308充电器

25A同时充两块5000mah 6s电池

一般10分钟即可充满

两组电池可以换着飞,不停的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s 80ah 电包

308充电器

这样太伤电池了,电池下来没有冷却,是在最活跃的时候充电,不用多久内阻大得一批。我都是五块电池轮着飞,飞到第四块的时候就充电第一块和第二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太伤电池了,电池下来没有冷却,是在最活跃的时候充电,不用多久内阻大得一批。我都是五块电池轮着飞 ...

毫无影响,我都这么整,大夏天也这么整,300+循环,毫无影响!

网友:
电池都是放坏的,绝对不是用坏的,再好的电池,放两年也废了,所以只有可劲飞才能发挥它的性能,只管5C充电吧,完全没影响的……

网友:
一直5c外场充电连续飞,1500电池用7.5a,4200电池直接用20a,循环无数遍了,电池是富力和男爵,毫无问题,电池没那么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