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配多少块里电,配什么牌的好?

楼主(2006-10-18):
我以前飞36# 用的是 HECELL 的(据说是台湾产的)

感觉不错,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放的原因,只飞了几次就完蛋了

甚至我看它鼓了,还忍不住拿针扎了一个洞,这块就第一个报废了

接着的一块我不敢扎了,可是也没飞几次就玩完,

每次都是飞到奖转不动了,才罢休

网友:
不要到奖转不动了才罢休,会过放电的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A:
楼主肯定过放,跟我一开始一样。呵呵,建议买块万用表,要好点的。先飞行个5-6分钟,然后测测,在决定还要飞多长时间。一般到3.7伏就不要再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飞36# 用的是 HECELL 的(据说是台湾产的)

感觉不错,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放的原因,只飞了几次就完蛋了

甚至我看它鼓了,还忍不住拿针扎了一个洞,这块就第一个报废了

接着的一块我不敢扎了,可是 ...

甚至我看它鼓了,还忍不住拿针扎了一个洞,这块就第一个报废了   这句话好搞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甚至我看它鼓了,还忍不住拿针扎了一个洞,这块就第一个报废了   这句话好搞笑.

我拆过一节锂电,里面的气味,感觉应该是醚类的物质,就是和酒精性质类似的东西,很容易挥发,应该是电解质,你针一下,里面就干了,干电池不能飞的
你一定要让它湿了,才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一节锂电,里面的气味,感觉应该是醚类的物质,就是和酒精性质类似的东西,很容易挥发,应该是电解质,你针一下,里面就干了,干电池不能飞的
你一定要让它湿了,才能飞的

这话说的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过放,跟我一开始一样。呵呵,建议买块万用表,要好点的。先飞行个5-6分钟,然后测测,在决定还要飞多长时间。一般到3.7伏就不要再飞了。

是整块3.7V还是单体3.7? 单体本来就是3.7啊? 3.7 * 3=11.1 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整块3.7V还是单体3.7? 单体本来就是3.7啊? 3.7 * 3=11.1 啊

单体充满电应该是4.2V

建议买个锂电电量显示器,很便宜的,使用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飞36# 用的是 HECELL 的(据说是台湾产的)

感觉不错,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过放的原因,只飞了几次就完蛋了

甚至我看它鼓了,还忍不住拿针扎了一个洞,这块就第一个报废了

接着的一块我不敢扎了,可是 ...

这是自己造成的,只能说活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过放,跟我一开始一样。呵呵,建议买块万用表,要好点的。先飞行个5-6分钟,然后测测,在决定还要飞多长时间。一般到3.7伏就不要再飞了。

你说的很离谱,3。7V标准电压的锂电一般电调保护是到单体3V,我建议放到单体3。3V就OK了,这样有助于延长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体充满电应该是4.2V

建议买个锂电电量显示器,很便宜的,使用方便。

那还不如买个数字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自己造成的,只能说活该了

第一次用,不懂哈

网友:
千万别过放!锂电对过充过放特别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