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关于田宫大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10-18):
正序浏览
本人有一田宫1:10双
电机
电大脚, 原配的是540的电机, 现在我有另一550和540RS的较高速电机想替换原配的, 但是这一个550和一个540RS能共处吗? 田宫双电机的分工是怎样的? 是两个电机都用来驱动车轮吗? 我这样搭配可以吗? 请教各位老手, 谢谢.

网友A:
兄弟是TXT吧,我也是这辆,好车啊,不过马达一定要换550的,注意一定要是同型号的,因为这车是双马达驱动4轮的,不同马达转速有差别,无法协同的

网友B:
两种不同的电机肯定不能用于一个双马达驱动的车.

网友C:
我的大脚和你的应该一样,不知是不是红色那款。两个电机是由一个三档变速器控制,共同驱动车体,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应配置相同的电机。当时模型店老板也是这么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