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帮下看看配置怎样!!谢谢

楼主(2006-10-18):
神龙全金属50级,,6EXHP(带R136HP PCM1024标准形接收机版),,OS 50
发动机
,驼螺仪GY240.因为资金问题,不想太花钱,所以就这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
没人回复?这样的配置过得去吗?大概多小钱左右?

网友A:
不太清楚!!!!!!!!!!!!!!

网友B:
用上GY240也沒用..不帶尾舵機
在50機上鎖不出什麼樣子出來...
還是gy401/s9254 吧...

网友C:
资金有问题就不要上50了,剩下钱可以上好点的设备,以后换50光换空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全新的话,保守估计也要5500左右

网友:
尾舵機有啊,我没写上去,240要配一个驼机我知道.谢谢各位给意见小弟!

网友:
那个不怕,因为我是新手,不敢飞得怎样,谢谢指点.

网友D:
新手才是炸机高峰期啊!

网友:
我玩过电机,不过现在转油机而已!

网友:
240用在30的上可以.50的机机,建议最好上401的,240怕锁不住.

网友E:
如果是新手,建议选择天子50,神龙的金属机身调整稍微麻烦,并且炸机损失不稳定。
陀螺仪建议401,240太为勉强。

网友:
哦..谢谢,会考虑一下!

网友:
选台风会好点吗?

网友F:
雷虎30V2+OS37更经济,耐用,3D都可以

网友G:
OS37 和 TT39 哪个出力大些呢?
想配台30V2
请有经验的朋友解答

网友H:
新手啊~!帮忙看看~~
我买了一架喜路宝50级的 陀螺仪是GY401舵机是futabaS9202 遥控器JR9X 用了11000元
~~~有一次去飞的时候~油门搞反了~一驱动发动机就猛转~还好我捏着大桨~才没出意外~!把离合器烧了~~修了一次离合器就要600元~去年炸过一次机修了2300元~!坏的部件有(机生,尾管,玻纤桨,脚架,尾桨排气管,油箱,尾管支架,大盘齿等) 我是不是被老板宰了???谢谢大家啊~~!我很喜欢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