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可以代替15级发动机吗?

楼主(2006-10-18):
或者是2215可以代替15级发动机吗?

有实践证明同志出来说说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15级发动机肯定比它暴力的

网友:
2215是不够替代15发动机的,俺用自制7.2v镍铬电2720(转子磁钢内径,带霍耳相位传感器)的试过差不多;

网友A:
看情况!!

OS15LA这样的发动机工作转速在12000转左右,能带动8*4的螺旋桨。
如果要2212也达到这个马力,必须也要让马达跑在12000转左右。
同样的,车用的发动机就没有可比性了,车用的要转到30000转,这个时候明显是发动机有优势。
如果是1047螺旋桨的话,那么15发动机和2212马达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要求都不1样。
如果要2212和高性能的15发动机比,那只有用2200KV的比了
1400KV的2212,可以在4SLIPO情况下超过15发动机,使用30%的油。

网友:
谁知道2212  kv 1400 的电机能长时间工作的最大电流  以及最大效率电流?????

网友:
除了厂家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
没试过,LZ难道要油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15LA这样的发动机工作转速在12000转左右,能带动8*4的螺旋桨。
如果要2212也达到这个马力,必须也要让马达跑在12000转左右。
如果要2212和高性能的15发动机比,那只有用2200KV的比了
1400KV的2212,可以在4SLIPO情况下超过15发动机,使用30%的油。

15发动机8*4最多8*6,
 都没说2212用什么桨

楼主:
看来2217绝对可以代替15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