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JM给指点一下SJM400V2的配置

楼主(2006-10-18):
买了SJM400V2空机,请SJM告知如果飞3D,
舵机
,电调,接收机,
电机
的配置方案。希望能有具体品牌和型号。

网友A:
1.原厂电调.
2.原厂新款3D电机配13T.
3.FUTABA GY401.
4.FUTABA 6EX或JR 9XII.
5.HiTEC HS-55*3, 韓制HDS-877数码舵机*1.
6.电池2000mah18c以上.

楼主:
相当感谢SJM的答复,按照提供的配置组装后提供报告,另外请教SJM futaba240是否也可以。

网友A:
240也可以,但还是401好.

网友B:
嘿,这个配置可是很厉害哦,好像之前SJM也有别的飞3D配置,现在的可吓着人哦,米可少不了!!!

网友A:
可别吓着.因楼主直接以3D为訴求,所以我想最终还是会走到这一档的配置,能不走弯路就别走.

网友C:
我的配置。。
1.好赢40A电调.
2.原厂新款3D电机配14T.
3.FUTABA GY401.
4.FUTABA 6EXHP
5.HiTEC HS-55*3, FUTABA9650数码舵机*1.
6.电池2000mah18c以上.
飞SJM V2可以放手悬停6S左右,爽。。。。。

楼主:
也是很到位的配置.

楼主:
F9650好象不太专业.

网友D:
专业不专业 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E:
不要太追求设备,苦练技术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