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锁尾

楼主(2006-10-19):
昨晚摔机后,把325大桨换成330的,电机齿由13换成11,陀螺仪是401,舵机是gws6克舵,起飞后加大油门即发现不锁尾,更换舵机也如此,调整感度无用,请问各大虾,应如何排除?

网友A:
401上的舵机行程改到100以上,另外增加主旋翼转速,减少P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上的舵机行程改到100以上,另外增加主旋翼转速,减少PITCH.

如上进行调整,果然奏效,真乃高人也,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