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CCPM模式 前左右三个舵机分别应该插在接收机的那个通道中?

楼主(2006-10-19):
6EXHP 已经设置为3S 即CCPM模式 ,但在接收机上(R136HP)插来插去就是不对,几个通道怎么反向也不行。请问前左右三个舵机分别应该插在接收机的那个通道中?

网友:
你先按常规把舵机插好,然后切换到CCPM模式,CCPM模式好象有好几种,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我的电直是舵机只有前一个 左右各一个。

现在已经调成(机头向前):
油门操作:推高油门三个舵机一起向上、拉底油门三个舵机一起向下。
副翼操作:向左压杆左侧舵机下 右侧舵机上、前舵机不动,向右压杆左右舵

机相反做动。
但唯独前后俯仰操作不对:向前推杆前舵机向上 左右舵机向下,拉杆则相反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怎么将俯仰操作反过来?如果我将俯仰(也就是升降舵

)通道反向,一切又乱了。

“CCPM模式好象有好几种?”
不知道在6EXHP里如何选择呢?

网友:
试试将螺距通道也反向。

试试在CCPM菜单里将螺距通道和副翼通道也反向。

CH1,CH2,CH6的反向和ccpm 菜单里的CHE,CHP,CHA通道的正反向要都试试,肯定有一种组合是对的。

确实不好调,建议在十字盘反应正常之前决不要连电机转,否则可能会出现意外。

小财神说得CCPM模式应该是指ccpm 菜单里的CHE,CHP,CHA通道的正反向吧,6EXHP里只有这些,我从没见过其它的CCPM模式调整。

祝早日调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晚上回去继续调。
就是怕意外,电机没有连接。一直没有调过CHE,CHP,CHA通道,可能问题是出在这里。
但是我看一下网上下载的中文说明书 没有提到CHE,CHP,CHA通道反向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调节反向。

网友:
怕出以外的话可以把油门保持功能打开
在6EXHP里面就是HOLD,把他设置成0%
然后把控右上角的开关打向前就行了
电机就不会转了
(刚开控的时候右上角开关必须打向后,不然控回报警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晚上回去继续调。
就是怕意外,电机没有连接。一直没有调过CHE,CHP,CHA通道,可能问题是出在这里。
但是我看一下网上下载的中文说明书 没有提到CHE,CHP,CHA通道反向的问题,不知道如何 ...

CHE:+50%

持续按DATE键,数字会下降,最后可以变为-50%,你再试动遥控,动作就反向了 。

再次建议:
1)在十字盘没调好前不要连电机。

2)连电机后在用手拖住机机,测试所有通道的正反向、行程、微调以及各项控制正常之前决不要去冒险飞。

网友:
没说明书吗?我前段时间也没找到,不过仔细找过说明书后就可以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