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内的失控和电机轴承~

楼主(2006-10-19):
小弟的控是福记6EX,昨天在饭桌上试机,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推了之后没反应~

然后过了几秒之后突然来劲了,吓一跳~然后收油门,但是电机没有减速的迹象~

然后试试拔了之后再试,还是一样!!进入了编程模式之后遥杆怎么动都没反应~

急死!前前后后接受机离天线没有超过1米~请教各位还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第二件事是,电机的轴承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要换?小弟有两个马达,460FX和420L

新手上路用那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控都是MPU在工作的,难免不发生死机之类的问题,只要偶尔一次就不管它了

对,就是偶尔发生一两次,而且还有更搞笑的是有时候推油门,要过差不多1秒那样才有反应~

收油门也是,只是不常发生~

网友A:
电调和控都是MPU在工作的,难免不发生死机之类的问题,只要偶尔一次就不管它了

网友:
可能是油门信号被干扰或是接收机供电有问题。

楼主:
嗯嗯,下次记得拉天线了~

网友:
又是失控,哎,自己 也试过.

网友:
...先拉天线 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从新开一下机拉天线就没事了~

楼主 一定要把 天线 拉出来啊!!不拉出天线 造成失控 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发射机的供电情况,是不是发射电电压不足造成的

不是,发射机电是刚冲好的~

网友:
建议控还是一次性投资,买好一点的吧~~~~~~~~~

楼主:
都不是~从新开一下机拉天线就没事了~

网友:
1油门通道可能设置反了。
2油门曲线最上最下两点不是0%和100%。

网友:
你都没有排除一些基本可能带来问题的方面,可能原因太多,无从下手

网友:
新手上路两个马达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