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桨安全问题

楼主(2006-10-19):
请问电直桨在高速回旋射桨后,桨会射多远
是否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

网友A:
看飞行高度,一般10米左右吧,如果面前飞出来插到脸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按照速度,如果射过来,基本可以切掉脖子上的东西。

网友D:
油的估计可以打碎脑袋

网友E:
 所以玩模型飞机要带钢盔(注:拆**那种)

楼主:
看来射桨真的很危险
大家还是买好桨
常常检查一下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