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皮带老是跑偏?

楼主(2006-10-19):
我的是SE,皮带跑偏有什么办法吗?

谁有SE可以用的压带轮啊?

网友:
皮带是不是有点松?

楼主:
很紧了!还换了新的!真是怕炸啊!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尾管座或者尾波箱没锁紧,飞行中尾管松动导致皮带跑偏

楼主:
谢谢SKTOTO 啊!改天来找你一起飞!

网友A:
注意尾管和尾轴,看看是否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尾管和尾轴,看看是否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还有一个备用的尾轴加尾轴轮~没用国的~你是么时候来拿一下,先换上试试

尾轴是新的,这几天看了,公司忙死了!等空了联系你吧!再谢谢一下了!

楼主:
换上ICEMAN的压带轮后问题解决了,已经飞了10 几个起落,一切OK

网友:
当尾轴不水平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使皮带跑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