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油动线操纵练习机,

楼主(2006-10-19):
自制油动线操纵练习机

网友A:
手艺不错,另外请问:
这个飞机的起飞重量、螺旋桨,翼展、拉线长度是多少?

网友A:
如果这个机机马力很强劲,也可以考虑在上面安装一个接收机、2个舵机、接收电,你就可以在任意时刻控制升降舵和马达油门的线性控制啦。
以前的线操作规则没有这样规定,是因为那个时代无线遥控设备太贵和太重,不能普及,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但现在的情况完全变啦,一套3通道遥控设备,也就40-50RMB,还是出口的。

网友B:
操纵线怎麽这麽多?是专用的吗?

网友C:
看着有点粗!好象不是!
我这里有一些俄罗斯七股的!专飞12到15飞机的!巨便宜!我买了2大卷,相当于1500米!

网友D:
提出几个不对的地方
1 三角摇臂的引出线最好用粗一点的操纵钢丝,不要用这种单根硬钢丝
2 操纵手柄上两个操纵线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除非模型特别灵,要不这种距离不适合 做特级动作

楼主:
操纵线是钢丝线上拆下来的,
我是七股钢丝绳,拆出其中的一股,只有中间的一股能用。 因为它是直的,其它怎么也搞不直
机翼翼展1M。15的发动机

网友A:
加装一个接收机和舵机,随便什么钢丝都可以用啦,结实的绳子也能用,呵呵。
---------------------
因为它是直的,其它怎么也搞不直

网友D:
我说的是这个线!!

网友D:
太粗了!
而且是硬的,不好

网友E:
飞机看起来笨重```
钢丝也不行````~``````慢慢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