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讲讲无刷的弊病吧

楼主(2006-10-19):
撞弯轴,高温退磁,电调爱坏(无刷不坏,电调不爱),锂电贵,实际后期使用费太高啦!!!!!

网友:
我来掺和一下

引用 楼主:
撞弯轴,高温退磁,电调爱坏(无刷不坏,电调不爱),锂电贵,实际后期使用费太高啦!!!!!

撞弯轴: 只要是电机就会有这个问题。

高温退磁:有刷电机更明显,温度一高直接没力气了。

锂电贵:镍电便宜,但是容量小且重,机机飞不动。铅酸更别提了。

后期使用费:最好的办法是不玩机机。这玩意本来就是烧钱的。

个人觉得LZ对事情要求太苛刻了。

无刷电机应该是目前最好的了,就算永磁同步电机也只不过是噪音低一点,转矩平稳一些(不过在同样的电压和电流下输出力矩会小15%)
其它的电机或动力直接免谈,不是一个档次的。

油机的价格&噪声相信也不是容易接受的吧!

网友:
感觉电调的功率管易燃易烧,坛上的牛人能不能作些直插的场效功率管的驱动板来替换,这可有很大的
市场啊,大多的模友的电调都烧了功率管.感觉直插的场效功率管不易坏.

网友:
1。软件没有做好,烧的多。
2。使用过载烧(归根到底,还是软件没有做很好的保护。)

技术成熟了,会好多了。

网友:
直插的管子太重

网友:
有刷得很多都是直插的,也不见得有多重,只不过很多人都用无刷来玩KT机和小电直,这些都是巴不得没有重量最好!
无刷的缺点:
1,反应(无感的)必有刷慢;
2,价格较高;
3,维修麻烦!有刷的坏了好修,大不了丢了就是!
其他好像都不是缺点;

网友:
无刷只要搭配得当,是不会烧电调的。

网友:
无论如何无刷还是电模中的首选

网友A:
还是无刷好

网友:
现在唯一的弊病应该是价格高吧

网友:
模型这东西啥都贵

网友:
除了比有刷贵一点,比有刷没什么缺点,都是优点.
用锂电贵,你也可以用氢电呀,没问题的.

网友:
以使用寿命期来说,无刷应该要比有刷便宜得多,因为除了换轴承(轴承寿命很长,也不贵),只要不烧(是电机都有可能烧),几乎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无刷好

网友:
烧了

烧了绕个线圈也很容易,我把家里所有的有刷都淘汰了.不管怎么说有刷的推重比和无刷是没法比的.维一的优势就是价格比较便宜,在航模配件中算是最便宜的,到电子市场花5-10元就可以掏到品质很高的540,550电机.380\370更是多如牛毛5元以下就可以拿到.而且进口名牌很多.

网友B:
引出线容易拉断

网友:
无刷的效率太高功率太大~

网友:
无刷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碳刷啰

网友:
无刷不可以使用开关控, 1-2克重的无刷电调好像也比有刷贵许多.

网友:
不能双向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别误导模友,无刷是可以双向的!!有双向无刷电调的知道吗!?

网友:
差点上当

网友:
双向

无刷电调实现双向调节比有刷更间单,精确.

网友:
无刷的功率和扭矩都比不上有刷的!

网友:
1.启动特性太差.低速负载能力低下
2.驱动太过复杂且脆弱,无法接电就转
3.过载能力极其低下
4.堵转后卸载不能自动恢复运转
5.综合使用成本高昂

网友:
用在飞机上面,无感无刷很适合。
车上可以用带感应该无刷电机。启动,还在堵转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甚至要超过有刷的。
只是有人会嫌线太多了。

网友:
我玩船,有五六条船,而且喜欢双驱。一条船如果两540无刷,玩不起,所以我玩有刷,就算船沉了也不太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出线容易拉断

  這點完全同意!!

另外我想就是價位問題, 比有刷高3倍~

网友:
就是一个字,贵

网友:
感觉应该比有刷的好吧

网友:
同意7楼说法

网友:
在烧油问题上,马车就比汽车好,马车牛车都不用油,汽车该淘汰了

网友:
强烈支持有感无刷.
有感的电路简单效果好成本低,驱动原理跟有刷一模一样,连单片机都不要.成本能高到哪去.虽说那几个霍尔不是很结实,不过我不相信它会比电机本身坏得快.如果说有感比无感贵,一定是JS搞的鬼.

网友:
有感无刷贵是肯定的。
NOVAK GTB 套装要近2000元人民币
LRP 无刷套装要近2400元。
无感的也贵,有一套“眼镜蛇”要200多美元

有刷电调也不便宜,好一点的有刷电调要1000多,电机一般都要3、4百

总之玩RC就是费钱,可惜我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网友:
感觉应该比有刷的好

网友:
我觉得卖得贵完全是因为市场上没普及.算成本都算得出来有感比无感要低一个数量级.

网友:
有同感,无刷才上市时,几百一个,电调至少400多吧,还是10A的,现在卖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