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雷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9):
请教下,所谓的雷鸟抗摔,能抗摔到什么程度。新手(也就是偶)自己飞,容易损坏什么部件。
顺便问一下,天津飞雷鸟的xd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所谓的雷鸟抗摔,能抗摔到什么程度。新手(也就是偶)自己飞,容易损坏什么部件。
顺便问一下,天津飞雷鸟的xd多吗

雷鸟的塑料材质密度大,韧性好。旋翼头球头、脚架、尾桨相比其他品牌不易折断。而且尾桨独有离合器结构更不易损坏。但没有一种飞机是抗摔的,易损件有大桨、旋翼头、平衡杆、副翼、尾桨等。尾电机属于消耗品,但相比早期版本已是相当耐用啦。

楼主:
那老丁,尾电机平均寿命能有多长时间

网友:
现在雷鸟的4200尾电机是很长寿的

网友:
雷鸟,飞行感觉和lama 比怎样??好象两者的价格差不多??看了火腿丁的淘包店,套机好象是5xx都有些什么?买来就可以飞了吗??

楼主:
说不上怎么的,心里有些抵触lama

网友A: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lama的样子,土土的,和苏联的卡系列似的,但是后来还是买了lama ,因为口碑不错,现在玩了半个月,很好飞,耐摔,就是大浆较易坏,现在看好雷鸟,毕竟是正统直升机的样子,lama 的抗风性能真的太差了,更本无法飞室外,不知雷鸟这方面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lama的样子,土土的,和苏联的卡系列似的,但是后来还是买了lama ,因为口碑不错,现在玩了半个月,很好飞,耐摔,就是大浆较易坏,现在看好雷鸟,毕竟是正统直升机的样子,lama 的抗风性能真的太差 ...

雷鸟尺寸较小,也不适于3级风以上飞行。但通过升级可提高抗风性和稳定度,有在展会上见我飞升级雷鸟的进来说说。
升级版雷鸟高空航线。

更多请看http://www.rcdiy.cn/viewthread.php?tid=138&extra=page%3D1

网友:
火腿,回北京找你去

今年先飞入门电直了,明年再换

网友:
火腿丁,想入门电直,看了很久,能给客观对比一下雷鸟、嘉宝、还有4#、76#C,包括新手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方面,我拿不定主意了。我也北京的,怎么联系你。

楼主:
雷鸟能飞直行线吗,或者说四通小电直都不能

网友:
想买雷鸟可以找我,也可以加入雷鸟Q群(6247092),店址:http://shop33982621.taoba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能飞直行线吗,或者说四通小电直都不能

四通尾桨电直飞行动作和真正的直升机一样。只是ESKY的LAMA由于十字盘结构关系无法飞出直航线。

网友:
一米左右突然收油门掉下来不会有损伤,当然螺旋桨先着地就危险了,尤其是平衡翼,那根细细的碳纤杆最脆弱,我就折过一根了……
我有一次在屋里飞,那是第一次用真机飞,结果一推油门一下直冲天花板,撞倒天花板(2.7米),落地……
没事~
接着飞~现在已经学会悬停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一米左右突然收油门掉下来不会有损伤,当然螺旋桨先着地就危险了,尤其是平衡翼,那根细细的碳纤杆最脆弱,我就折过一根了……
我有一次在屋里飞,那是第一次用真机飞,结果一推油门一下直冲天花板,撞倒天花板 ...

已经可以悬停了。祝贺啊!也给新手说说经验。

楼主:
雷鸟到手了,火腿的性欲果然不错,有点问提请教下,控上的两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另外舵机动的时候有点吱吱响,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鸟到手了,火腿的性欲果然不错,有点问提请教下,控上的两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另外舵机动的时候有点吱吱响,这个怎么处理

“性欲”?我没对你的雷鸟做什么呀!
两个旋钮是5、6通道的电位器,对于雷鸟本身来说目前没有作用。
应该是舵机齿轮的声音,除非有异响或不规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