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问个65和56的事

楼主(2006-10-19):
小弟买个450se没飞过 现在装的那个wk1001遥控带的那个夺机和401和9523 但是呀 看起来就不配套呀。。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看论坛上说都叫人买65mg可卖的人说56比较快 还好 然后说65不好。。那到底谁说的对啊 我看了下数据 的确是65的速度没有56快 少了一点 但是影响很大么 好象一个是0。12一个是0。16吧 哎 大家建议一下买什么比较好吧 比如在性能上考虑和摔机上考虑 还有在性价比上考虑等 在线等答复

网友A:
要是用过65就再也不会考虑56了,炸了几次,连杆都弯了,球头扣也破了,舵机没事

网友B:
65mg,非mg不可。
能够给你省钱,省力气,省时间,省麻烦,省……
大大提高安全效率。

但是,尾舵还是可以用56的。

楼主:
...

尾舵用的9523。。配置是不错了。。那我就真要65mg了哦???那不管了就m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mg,非mg不可。
能够给你省钱,省力气,省时间,省麻烦,省……
大大提高安全效率。

但是,尾舵还是可以用56的。

网友:
只买对的不选贵的65是你唯一的选择:em1

楼主:
不过啊听说65要坏会坏一套舵机

是不是这样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哦

玩电直首先考虑的是性能!再考虑钱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用过65就再也不会考虑56了,炸了几次,连杆都弯了,球头扣也破了,舵机没事

网友:
新手就65吧,但是如果你说0.16和0.12差别不大,那也是看人的,现在我用56,自从加了外置6V BEC,就再也不取下来了,因为能感觉到速度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