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Ⅱ 九通道变频和不是变频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0-19):
JR 9XⅡ 九通道变频和不是变频的有什么区别 另外多少米下手合适

网友A:
区别如下:

发机:1.变频:发射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拨钮式调整。
             2.不变频:只能通过更换同一频段-不同频率的晶体来改变发射频率。
收机:1.变频:自动收索,自动存储。
             2.不变频:只能通过更换晶体来改变接受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机:1.变频:发射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可调。拨钮式调整。
             2.不变频:只能通过更换同一频段-不同频率的晶体来改变发射频率。
收机:1.变频:自动收索,自动存储。
             2.不变频:只能通 ...

更正一点点,是旋钮式,用个起子转,二个孔,一个十位,一个个位.

发射机能变频的数量也不同,有的五个,有的十个,最牛B的是50个,不过这种的不好找

网友:
发射机仅是高频头与普通的不一样,可以互换。

网友B:
那变频版的高频头能换到不变频版上用吗??为什么??

网友C:
上楼的

引用 网友B:
那变频版的高频头能换到不变频版上用吗??为什么??

     当然OK了。因为主机是一样的。

网友D:
我的3810换上了9X的变频高频头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OK了。因为主机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3810换上了9X的变频高频头照用

 那就是变了3810Ⅱ

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2007-01-26):
引用 网友D:
我的3810换上了9X的变频高频头照用

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变了3810Ⅱ

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只要是可换高频头的JR高档设备,接口标准都是一样的,我把变频高频头接到388S上使用,功能正常

网友:
2610 3810 9X2的高频头都能互换

网友E:
9X2的频率点具体是多少,是否可以任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9X2的频率点具体是多少,是否可以任意调??

不可以,原装的40M5个频点,72M10个频点。但听说有牛人能破解,改成100个频点的

网友(2008-07-07):
回复 网友F:

JR 9X2 后面写着  BAND NO. 55-90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