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安装又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10-19):
提示:

网友A:
没办法帮你,我的XL是改直推的,你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B:
你的第1张图,大桨夹装反了,先把那个小圆的刹车盘拧下来,把大桨夹转过去就行了。

网友C:
连杆的长度是按说明书去设置的吗?

网友D:
请问大齿盘是怎样拧在主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