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空中断电的原因

楼主(2006-10-20):
小弟初飞450常常出现空中突然失去动力现象.
配置如下.450se ff9 240 gws二次变频接收机 凤凰电调 450th电机

状况如下.有事飞着就突然失去动力了.像是电调保护.但是电池还有学许多电.有单节3.8左右吧
我自己的分析有可能是由于电池放电能力不行凤凰电调自动断电保护.有这种可能吗?电池无法持续放电
  还有可能是不是接收有干扰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我的是因为电池插头问题断过一次电. 由于插头没有焊好, 机体震动导致断电. 幸好飞的不高.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A:
3.8v已经算低了,你用凤凰的电调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请检查主轴轴承和电机轴承还有尾轴轴承。用手转主旋翼放手要能转6圈以上。

网友:
断电后马上恢复动力吗?

如果是的话,那多数就是电机干扰了电调信号!

我是加了两个磁环才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v已经算低了,你用凤凰的电调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请检查主轴轴承和电机轴承还有尾轴轴承。用手转主旋翼放手要能转6圈以上。

看起来电调.主轴轴承都没问题 看来还是电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