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记遥控出错~

楼主(2006-10-20):
正序浏览
我的福记6EX不知道为什么,自一开机就报警~屏幕出现MIX字眼~
之后怎么搞也搞不好~是不是进了什么模式?如果是的话怎样退出?
还是什么问题?头痛~!!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明白~

网友A:
显示MIX就是HOLD打开了,把控右上角的开关打向背面就行了

网友B:
呵呵,看楼主发帖的时间,不会是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宿吧?6EX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也遇到过,当时以为遥控坏掉了。
请注意,在开机前把所有的拨杆开关都拨向前(向下),然后再开机就好了,养成这个习惯对真正飞行时很重要啊~~

网友C: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模式没有对头,把模式调到普通模式

网友E:
是HOLD开关打开了,开机的时候应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