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请问有谁用过JR G460T陀螺,

楼主(2006-10-20):
请问是否必须用数字舵机

网友A:
我用JR G460T+Futaba3107感觉效果几好,在猛推油门的程况下,尾巴只有一点点偏移 ,比GY240+Futaba3107效果好

楼主:
请问用的是什么摇控器?

中立点是否容易漂移,可以在摇控器上实现一般和锁尾模式吗?

网友:
用的是3810,中立点还未发现漂移现象,锁尾模式在G460T上调,灵敏度在设备上可调可通过开关设换灵敏度

楼主:
再问一下

是否可以在3810上用开关切换一般和锁尾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JR G460T+Futaba3107感觉效果几好,在猛推油门的程况下,尾巴只有一点点偏移 ,比GY240+Futaba3107效果好

猛推油门应该可以用尾舵和油门混控来防止偏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推油门应该可以用尾舵和油门混控来防止偏移吧?

在锁尾状态下不需要尾舵和油门混控,一般模式才需要尾舵和油门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在3810上用开关切换一般和锁尾模式

401可以,G460T还未详细研究过,在锁尾模式下我灵敏度在60左右,不知道会否跟401一样灵敏度少于50为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