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着陆老是弹跳,请高手出招!

楼主(2006-10-20):
老是弹跳,平常都是手掷起飞,可否把轮子做成不转动的,增大磨察达到快速减速的目的。
我的是操场降落,技术不好,有篮球架,空域也不大好哈!

网友:
把速度降下来

楼主:
先降速怕最后一个弯不能正常转过来,每次都是低空转弯后关动力,跑到只有100多米长,先压杆降高度(有围墙,转弯过来有一定高度),再拉竿,中间还有篮球架,总是不能正常降落!

网友:
估计是因为场地小了, 触地时角度太大, 降落时让它绕着一个篮球架大半径盘旋试试.

楼主:
不敢亚,害怕摔个底朝天!

网友:
减速噻,不行就安减速伞.

引用 楼主:
老是弹跳,平常都是手掷起飞,可否把轮子做成不转动的,增大磨察达到快速减速的目的。
我的是操场降落,技术不好,有篮球架,空域也不大好哈!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网友:
还有一办法就是----------

......降落的时候把遥控交给我.

网友:
办法总是有的:

把轱辘粘死,不如把轱辘卸掉;
把轱辘卸掉,不如把钢丝换掉;
把钢丝换掉,不如不要起落架;
不要起落架,不如装上个钩子;
装上个钩子,不如快过降落关。

网友:
快过降落关,不如用手接.

网友:
减速。。。在接近地面的时候压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幸好你飞的是电动啊

逻辑金属二世现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feda,老朋友又见面了

帮我找找是否华科尔8通道可以打开固定翼模式,还有如果不能打开如何能实现襟副翼混控

还在天通苑吗?

查了一下华科尔8通道的使用说明,没找到你要的信息。

网友B:
楼上的好激动哦,哈哈… 要把速度降下来,主要是接地的竖直方向上的速度,接地前一定要拉平,带到角度俯冲肯定要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好激动哦,哈哈… 要把速度降下来,主要是接地的竖直方向上的速度,接地前一定要拉平,带到角度俯冲肯定要跳的

谢谢指点呀,等我把降落练好了就把镍氢扔了,在你那里买两块锂电,要给优惠价哈!

网友:
严重跑题儿!!!
对于LZ说的问题,我认为不是速度的问题,而是接地角度的问题!
建议练习一下飞翼吧,飞翼接地练习好了,啥飞机接地你都不弹了!

网友C:
降落速度控制下来了,就不跳了,多转两个弯,速度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落速度控制下来了,就不跳了,多转两个弯,速度就降下来了

转弯怕碰篮球架,已经有两个舵机这样报废了。今天上午和下午又去飞了4-5个起落,没人围观胆大多了,低空通场(比篮球架高一点)转弯关动力,正常降落了!

网友(2007-01-19):
轮子粘死,速度快恐怕要拿大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