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6-10-20):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T4VF的发射管吧.

网友B:
是发射管,因为发热,PCB都变黄了。

楼主:
是T4VF的发射管,坏了不知什么型号的,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那位朋友知道说一下。

网友C:
您好,
可用2SC4910代!
www.rc-servicing.com

网友D:
2C2314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