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螺距问题

楼主(2006-10-20):
小螺距转速快,和大螺距慢转速,那个小耗电量更快??同样动力系统同样的直机…

网友:
串上电流表把机拿手上,调到升力最大同时电流最小时最合适.

网友:
有道理!

有道理!系统效率最高的点就是最好的悬停点的螺距。

网友A:
应该是小螺距,转速高的效率高,耗电量小。而且,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稳定。

网友:
大螺距容易打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螺距,转速高的效率高,耗电量小。而且,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稳定。

网友(2007-05-02):
玩久了开始有点感觉了

我都都是油门推到55%左右,然后调螺距,调到飞机有点想离地面的意思就OK了,飞起来很好好象要求悬停的时候要求大桨2000转。理论上转速越高飞起来越稳。每次飞完,坚持下马达,温度是否正常,慢慢的调,找到油门和螺距的平衡点 以上都是说普通模式,现在我的控都没设置3D模式,电直的路比固定翼长太多了,3D离我还非常遥远

网友(2007-07-19):
停悬螺距一般都在5.5-6.0度,不论你的转速高低,一般都保持在这个角度。相对来说,转速高会比较稳定,和比较不容易受风的影响。至于最大螺距,则要看你飞机的动力系统了。动力不足,螺距过大,飞机会甩尾,爬升力也不够。所以,飞机的最大螺距,厂家都会根据原配动力系统,给出一个参照值,对于没有经验的飞友,建议还是按照原厂推荐的数值设定比较合适。至于高手,那就不用谈了,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喜欢就好。

网友(2008-01-07):
我试过,在机底绑重物,让它飞不起,放在磅上,再卡上电流表,然后调螺距,这很容易看到最高升力和最小电流的最佳点.

网友:
楼上真会玩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