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产车模厂的一点建议(个人观点,可以参考)

楼主(2006-10-20):
接触了XXXX两天以来玩的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首先听说会烧电调,于是我没敢用最大油门铆劲玩,电调没烧。可玩的提心吊胆,生怕玩半道坏了,怪丢人的。
         其次把车放在空中开油门,除了微感觉四个轮子转动带来的陀螺效应外,就是车轮不匀带来的不和谐的震动,因为四个轮子不一样瓢
         再次就是希望厂子在赚钱的同时不断的优化自己的产品。
以上所说仅个人感想,目的不详,原因不明,后果不负,可以参考!

网友A:
我的感觉是我玩的那个车的螺丝部分设计有点问题,螺丝与塑料件接口的地方很容易就松了,打胶也不低用

楼主:
财神所言既是,如果我们国产的车能把细节作好,那我想跟国外的车也没什么区别了,是吧,我非常希望看到国货强大的那一天

网友:
  值得参考!: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是我玩的那个车的螺丝部分设计有点问题,螺丝与塑料件接口的地方很容易就松了,打胶也不低用

不错了,毕竟是模型,我单位的一辆X铃的柴油SUV,开了4个多月,螺丝已经捡了一把了 ,开厂里还找不出螺丝是哪儿掉出来的 ,现在都不敢出长途。

网友:
楼主写的好..谢谢你
  同时我也希望厂家在赚钱的同时,也兼顾哈模型的品质,,与细节问题,将我们国产也做的最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啊,另外还要说的一点就是电调的散热片,散热片是用胶垫卡在发热元件上的,虽然第一次接触车,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散热方式,橡胶的导热毕竟不如整体接触,不要降低散热效率,反而为烧电调埋下隐患。
今天就这些,希望厂子或专业搞车的兄弟看到我的贴,谢谢

网友:
题外话:如果国产的质量跟进口的一样,而价格也一样的话,大家买国产还是进口呢?

楼主:
第三天报告:这车非常爱丢东西,底盘有个地方的螺丝爱松,就是那根控制方向的立轴下面的螺丝今天跑丢了,还有前轮万向轴下面的那颗也丢了,基本上是玩一次修一次,呵呵,当然了,这个价格我也不奢求什么了,只希望我们的车的质量早一天上去!

网友:
车要靠自己仔细调,该改的改,该收拾的收拾,该换的换,才能完美的:)

进口车轮胎也未必就不瓢,那要看轮胎粘得是不是完美,以及配重有没有进行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