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确实不错,我也DIY了一台!!

楼主(2006-10-20):
NND~~还有几张图,既然说我文件过大~,明明已压缩到100K以内了的.!!

网友:
一次发一个试试看

网友A:
还有···加大电流了没有?

楼主:
已加大到0。7A了~~

网友B:
我的电流没法加大啊,楼主如何做的??

网友C:
为什么我调好的截止电压会变啊,感觉好像是哪个可调电阻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网友D:
我也在用这个 除了电流小点 不过确很好用

网友E:
这么多人在用这种充电板,看来确实不错

网友B:
电压很准,就是电流是个问题,还有灯比较难做

网友F:
请教LZ那一块万能板的电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应该是指示灯用的。

网友G:
楼主的制作水平很高,赞!!!

网友E:
指示灯好像不需要这样做吧,用上比较器了??论坛里不是有用三极管的么??

楼主:
用比较器显示准啊,制作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重新测试了一下,电流大概600MA左右,输出调在4.19V,是并了两个1欧坶的电阻,端电压在0.09V-0.1V之间,3位半的表测的.

网友I:
我说吧,菩萨,看来你还是玩电动模型好,早就说了你的电路知识很专业,不错不错,改天去你家看看,把油机机送我玩算哒,哈哈。

楼主:
过来耍嘛~不要老是呆在家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比较器显示准啊,制作方便~

这部分的电路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嗨~~筒志们,如何再上图啊,找不到上图按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筒志们,如何再上图啊,找不到上图按钮啊~~~~~~~~~~~~~~~~~~~~~~~~~~~~~~~~

点这里上图
http://photo.5imx.com/up/upload.asp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把4.7K和50K之间连接IC的6脚和2脚的电位调到和充电的截止电压一致就OK了.

网友J:
用0.1欧的电阻加到1A吧,用开关并上,这样可以选择大小电流
这个充电板超值呀,才1.8元一块  我一口气制作了3个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把4.7K和50K之间连接IC的6脚和2脚的电位调到和充电的截止电压一致就OK了.

谢谢

网友:
楼主套强了啊
佩服

网友:
如果Vcc电压不稳定, IC的6脚和2脚的电位也会波动, 可能会影响充电的截止电压显示.
quote]原帖由 菩萨 于 2006-10-22 23:40 发表
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把4.7K和50K之间连接IC的6脚和2脚的电位调到和充电的截止电压一致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上的说的不错,但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特别的稳,没有问题的.100V-240V都可以很好的工作,如果用其他的电源的话可以加一个7805的三端稳压给它供电,指示电路并不影响充电效果,只不过是指示有点偏差~~~~

网友:
菩萨!
俺电路知识不是很好,做来有些费尽,另外i时间也不是很充裕,买来的一贵,而不放心!
能不能帮俺做一个?
成本费,手工费,邮费我先付给你!
QQ:187271611

网友:
25楼的图有误吧!

楼主:
是的~~感谢你指出来~~ 集成电路的2,3脚对换一哈~~画错了:loveliness:

网友(2006-12-02):
引用 网友J:

用0.1欧的电阻加到1A吧,用开关并上,这样可以选择大小电流

这个充电板超值呀,才1.8元一块  我一口气制作了3个平衡冲

怎么用0.1的电阻加到1A?能给个电路图吗?是加到哪里?

网友:
好象很多人在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