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 800mah,5A的电流能用来飞什么机呢?见笑了

楼主(2006-10-20):
如果是10C的还能放8A的电流,那为什么要买15C的?
愚蠢的问题,不过还是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看你的实际需求,理论上5A放电不需要800ma 15c的
但是高c数的电池好处是内阻小,负载后压降也小,理论上会有更大的输出。

网友:
由于高C数的内阻较小,相对来说应该寿命长一些。

网友:
只能飞很小的滑翔机,例如华迈的小天使,起飞重量295克,动力为180减速器+6x4,电流在5A以内,螺旋桨转速7000左右(8。4V下)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0C的还能放8A的电流,那为什么要买15C的?
愚蠢的问题,不过还是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电池的C数越高,大电流放电能力越强,耐大电流能力越强.
电池的C数太低,大电流放电时电池有可能被烧坏!

网友:
250g以下的3d机,我正打算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