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机大多缺少副翼或方向舵,对操控有影响吗?

楼主(2006-10-20):
练习机大多缺少副翼或方向舵。
对比副翼和方向舵齐备的飞机,有哪些区别?

缺少副翼或方向舵的练习机对新手的操控有影响吗?

网友:
正规的飞行动作,转向确实是靠副翼完成的,而方向舵起的是方向的修正作用,且在侧飞时补舵减小高度的损失,在高级训练中,这些舵面的结合能创造出许多高难度的动作。
个人认为,有副翼无方向舵的练习机,胜过只有方向舵而无副翼的机种。用副翼转向能更好的帮助初学者迈进更高的层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机大多缺少副翼或方向舵。
对比副翼和方向舵齐备的飞机,有哪些区别?

缺少副翼或方向舵的练习机对新手的操控有影响吗?

楼主说的是商品机吧?我做的KT练习机既有副翼又有方向舵,很好操控的!

网友A:
初级遥控的规则好像是只能控制两舵吧,既然升降必不可少,那就方向和副翼只能取其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遥控的规则好像是只能控制两舵吧,既然升降必不可少,那就方向和副翼只能取其一了。

:loveliness:说的是,不然会忙得手忙脚乱.

网友:
副翼转弯灵活,方向舵转弯不大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