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淘了个小船

楼主(2006-10-20):
今天在玩具店买了个小船,没控、没
充电器
,带
电池
,下面的图是借用taobao上的,各位看看能不能改啊
长68厘米、宽21.5厘米、高13.5厘米
动力系统:
双380高速
电机
提供强大动力,最高速度可达30千米/小时以上!!
电源
:
7.2V 1700mAh大容量镍镉电池组。可玩时间:一次充满可玩15分钟左右。
缺的:

网友A:
能改,但是这船型不好,效率不高

楼主:
看着漂亮 ,还便宜 ,没考虑船型

网友B:
30公里是吹出来的把

网友C:
颜色很打眼,感觉不错。
要是我改的话大概纯出于玩的角度。保持双380,改比例加舵机(不加舵机最好加个假舵),万向节可以改软轴减噪音,轴瓦也会动它,最好用上大容量电池,如果还想快加两节电池,加电池就要上水冷。
驾驶台最好弄个日本小美女摆摆,我会摆上拉登大叔。提手上加一排高亮度小射灯,后面还要加一个更大的射灯,照水花的,配个手机电池板,玩起来美滋滋的。
现在好电池不好找,我个人来说,喜欢用18650锂电两并三串,11.1V约4000mah,绝对能跑20分钟(电机加个漏磁环,这是在论坛学的,不错的说)。
希望大家也多给你出点招吧。

楼主:
谢谢
漏磁环咋整

网友D:
真楼主真是巧啊,我也有一艘一样的,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钱买

网友C:
就是一般新电机身上那个铁套套,就是铁皮。加这玩意等于增强磁场回路,可以增加扭力减少一些电流,380电机就可以上到11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里有得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没有发射机和充电器,50买的,应该没买贵吧
taobao上要135元一个
本来就想好要改的,就没在乎发射机和充电器

楼主:
爬兄,改比例用多大的电调,是否要双电调,另外pm了问题给你,谢谢

网友C:
买它干嘛,利用废电机壳改改,或者裹几层罐头皮。电压别上太高不加漏磁环也没问题的。不过看来我粗心了,我发现这种电机座加漏磁环有点麻烦,可能改动功夫大了些。

楼主:
 尽量试试看

网友C:
那电调实在不知道哇,问问网上的朋友吧。
如果用双380,电流不会太大,一般的电调都可以搭配。这船既然是玩,不是飙,最好有倒车,说不准可以当救生艇用用。

网友C:
倒车最容易发生什么,想起来了吗?

网友B:
原帖由
水上爬
于 2006-10-21 01:06 发表
倒车最容易发生什么,想起来了吗?
后空翻

网友G:
我有条一模一样的
我改装的帖子: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13814
现在又有小改进,速度才到30
原装的不肯呢感到30的

楼主:
看了楼上的改装帖,请问你的电调出来怎么接2个电机的?电机的差速用舵来调节吗?吸水舵什么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条一模一样的
我改装的帖子: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913814
现在又有小改进,速度才到30
原装的不肯呢感到30的

楼上的看样子改装得不错哦 很喜欢你的水舵 用锂电池做动力电池??

网友:
单个电调就可以啦,因为你有舵机啦,转弯用舵,不用双马达之间的差动。

--------------------------------
爬兄,改比例用多大的电调,是否要双电调,另外pm了问题给你,谢谢

网友:
电调是90A的车用电调,双380的电机并在一起接在电调上,控用的三和的MX-A,吸水舵是15级油船上“借”来用的,吸水舵上加了个铜管,因为吸水舵效率不好而搞的。
下水后感觉速度对得起这个船,但是不能很好的起滑,所以只有30左右的速度。
现在正想利用这个船壳,去掉380,改双轴为单轴,使用水冷的560,舵不变,不知道速度是否有改观,另外我没有好的电池,560的话可以使用12V的电源,不知道谁可以介绍一款大容量的电池?

最后回22楼的,不是用的锂电,照片上的锂电是第一次下水调整姿态是用的,跑船都是用1800MA的SANYO镍镉电池8节(9.6V)2组并联跑的。

最后顺便说下,这个船的电池要朝前放,不然重心靠后的话,电机负载过高,船速度始终上不上去,而且电一会就没有了。

楼主:
两个电机是否要接成一正一反,这船双向80a无水冷电调能不能跑?如果下次换电机(或用车上)还能不能用?

网友(2012-05-16):
什么叫漏磁环,加强电机磁场的话一般是换磁钢,不过看到淘宝上一对要买40了。后来就放弃了,现在我绕的380电机漆包线被我加粗了,由原来的0.45到0.6圈数为24,空转试了下效果,风力确实比原来的马达快很多。我原先是把改的电机装在船的左边,试船的时候出乎意料,老是往右边拐。后来上了两个电机就没什么效果了,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电流不够大啊,如果买成品的395电机会不会比原装的380电机快呢,电池现在用的是7.4V25C3000毫安的锂电,自己组装的。我Q954189437,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