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内丝车刀,手艺实在不好。

楼主(2006-10-20):
自己做的内丝车刀,手艺实在不好。不过最终还是将卡盘内丝过了几遍,终于能拧上。

可以装四爪卡盘了。

建议fang兄将丝杠变速齿轮箱与皮带之间装一个隔板。皮带被切割后有不少碎屑,挡板可以将大部分拒之门外。

网友A:
你的4爪是直接拧到主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爪是直接拧到主轴上的?

不是,法兰盘没照上去,这刀是车法兰盘内丝的。法兰盘内丝过紧宁不上去,现已车好装上,可以用以固定卡盘了。前面字打错了啊。
还有,四爪卡盘卡盘是不是只有一副卡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法兰盘没照上去,这刀是车法兰盘内丝的。法兰盘内丝过紧宁不上去,现已车好装上,可以用以固定卡盘了。前面字打错了啊。
还有,四爪卡盘卡盘是不是只有一副卡爪啊?

一般是一副卡爪,你的法蓝盘买的是现成的吗?买时就带螺纹吗?

网友B:
很好的夹式车刀嘛 ,外观虽不美,实用就行。随着技艺的积累,手艺是能够进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一副卡爪,你的法蓝盘买的是现成的吗?买时就带螺纹吗

买时就带丝。只是丝太紧,估计是丝间沟(自己命名、不专业)深度不够,车后松紧适当。js竟要我30,而且不还价,但别处没找到,即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夹式车刀嘛 ,外观虽不美,实用就行。随着技艺的积累,手艺是能够进步的

多谢 云浮 兄鼓励啊: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时就带丝。只是丝太紧,估计是丝间沟(自己命名、不专业)深度不够,车后松紧适当。js竟要我30,而且不还价,但别处没找到,即买下。

呵呵,应该是牙型角或小径有点误差!30应该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应该是牙型角或小径有点误差!30应该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了!

看来我还拣到便宜货了,只是觉着那么一块铁就30,有点不愿接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拣到便宜货了,只是觉着那么一块铁就30,有点不愿接受。

不要过低的估计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过低的估计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

有一定的道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