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友务必要设定, 更应该强制的设定

楼主(2006-10-20):
直升机跟固定翼飞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动能所拟聚的地方不同, 换句话说直升机的旋翼是其它航模比不上的最危险的地方.

事件一, 前段时间有一次在自家小区楼下热机 (小区本来就不能飞起来, 因为空间太小), 结果遥控器电池不太稳定, 突然间没电, 电力少到竟然也无法重新开机, 此时我爱机的主旋翼转速竟然还很高 (用手按下主旋翼上的煞车头也是很难止住旋转), 只好用手把油门杆推到熄火位置.

事后确实自己吓了一跳, 因为车道并不宽, 还有一两台单车从旁边骑过 (没办法, 大家以为是航模, 却不知道其实是危险性很高的航模)

事件二, 听过一个飞友在飞直升机时, 突然间遥控器的射频器故障 (后来听说是内部电路导致晶振烧毁), 只好眼睁睁看着爱机越飞越远, 到最后连想去捡爱机都不知道去哪找

事件三, 朋友有传过国外一玩家, 用雷虎大龙练习3D 时不慎摔机, 结果油门杆竟然因为无法收回, 直升机马上变成滚地龙, 一直在地面上跳动, 直到油料耗尽为止

遥控器上一定都有所谓的Fail Safe 开关设定, 但此设定几乎没人知道啥功能也从没看过人设定, 其实遥控设备商 (Futaba JR) 都在设计其产品时考虑到安全问题. Fail Safe 指的就是当接收机与发射机 (遥控器) 通讯中断时, 接收机该发什么指令给舵机, 以确保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我采用的是JR 9X 遥控器, Fail Safe 设定后, 可以纪录下当遥控器失效时, 油门舵机的位置该如何, 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经验后, 我就把它设成油门熄火的位置

强烈建议所有飞友务必也要为自己的爱机设好这项功能;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出事时航模动力马上消失是唯一可以把损伤降到最低的办法

网友A:
对,我也设成油门关闭,但 Fail Safe (失控保护)只对PCM有效

网友:
学习了,成长了

网友:
一定要注意啊~~也有一次我在练习的时候,发动机突然怒吼起来~~机机直往上飚,教练赶快枪过了遥控器好不容易才降下来,可发动机并没有停的意思,教练用反浆距把机机压在地上直到一壶油烧完~~一检查原来是连接油门的拉杆球头螺丝掉了,油门自己跑到了最大~差点嘿死~~

网友:
恩 惨重的教训,楼主说的不错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打开到FS怎样设油门熄火?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个人认为:

Fail safe很重要,但我感觉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设定:就是Hold。

网友:
PCM才行哦!

PPM搞不定,我一般都是一看机机不听话了,直机就使劲踹一脚,它就乖乖趟地上了,固定翼我就扔个石头,就砸下来了。。。。。。

网友:
同意,是的机机损失是小事,出了,人身事故就不好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学习了

网友:
我的FS油门不是设成熄火,而是设成怠速,因为如果遇到短时间干扰失控的话,引擎不会直接熄火了,而且怠速的能量不会造成大的破坏

网友:
我是设为低速旋转.目前为止还没遇到失控.

网友(2006-12-09):
直升机拆过发动机以后千万要记得把油门连杆装好。

网友:
FMA Direct的PPM接收机也可以设这个功能。

网友:
该炸不炸也不对

网友:
上星期和QQ455878一起去玩,等它的90机降落的时候,我去用手按它的刹车头,平时按惯了自己的50机,结果没把握好距离,右腿膝盖下面一点的地方让大桨尖给刮了一下.那个时候大桨的转速已经比较慢了,结果还是刮破了两层裤子,还在腿上划了道大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也设成油门关闭,但 Fail Safe (失控保护)只对PCM有效

有没有高哥哥讲一讲这个是怎么个设置过程。没玩过高级控,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