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火狐100锁尾效果的一个方法

楼主(2006-10-20):
狐狸尾巴太大了!!!

原装火狐尾桨直径有10cm,使用无刷系统时出力很大,按理说出力大锁尾准,但事实却相反,最多65的感度并且尾巴非常不听话 。相信各位大大都有用手攥着电直调试的经历,当陀螺仪感度和飞机不匹配的时候,飞机尾巴就会出现追踪效应,用我的话说就是过纠正,没犯大错干吗拖出去枪毙5分钟啊,一般减小GYRO感度能解决问题,但是尾巴一定锁不稳了,是不是挺烦的。对小电直来说用240或以上级别的陀螺仪都太浪费了,换数码舵机纯属吃力不讨好。我的解决之道是改短尾桨,因为原来的大直径尾桨实际上放大了整个机械系统的动作误差和时间延迟,缩短尾桨可以减小这样的误差。改短尾桨就是拿剪刀咔嚓阿,咔嚓完了装回去一测,直径9.2cm。赶紧上电悬停试一试,裤! 同样的感度没有了追踪现象,于是我疯狂地在发射机上将感度提高到70,75,80,到78时开始出现微弱摆尾,此时的锁尾效果不亚于450在使用RCE500时的发挥。

原装尾桨:

改装完了比较一下:

欢迎各位大大拍转

网友:
晚上试了一下。果然好多了。
有时候过分追求“大”,也不是一件好事~~
<特别注明>。大不是那个的那个大。是个头大。

网友:
用的啥陀?

网友:
哇,,这样也行啊好办法

网友A:
楼主,看了你的另外一个帖子知道原因了,ep100是原设计为800ma 7。4V的吧?你上了11V 重量上去了,电压也升高了,当然尾巴要要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狐狸尾巴太大了!!!

原装火狐尾桨直径有10cm,使用无刷系统时出力很大,按理说出力大锁尾准,但事实却相反,最多65的感度并且尾巴非常不听话 。相信各位大大都有用手攥着电直调试的经历,当 ...

我的是因為降落或飛行過程猛下降著地而把尾槳磨短了
不過沒像您剪過的那麼多
您說的這個追蹤調整法倒沒試過

网友:
用了11.1V 的電池也是第一次聽到

我有一架塑膠版的(2006.04月買的)  這兩天跟西爾買了一架還沒到手
期待您的飛行心得

网友:
帮兄弟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用7.4V的飞过!谈谈感受

吼吼  小弟的已飛過六個月了(2006.04月買的) 用的就是7.4V 800或850mAh 的電池
因為是初學  跌跌撞撞過了半年
每次經高手調過後很穩定  飛著飛著  撞了 慢慢的毛病又多起來了
自己很喜歡這架小電直 常年出差必定帶著它

11.1 V 的用法倒是第一次聽到  或許電裝都有相對配過
期待 11.1V 的飛行心得

网友:
电机不同用的电池也不同。用11。1v很爆。转速提高螺距变小。稳定性也上去了。这也是为什么用11。1v的原因。这个机机重在调整设置。调整好了。有lama的飞行效果。但比lama灵活很多。很爽的小机。我相机不在。我整理的线比手机漂亮。   可惜我的gws是上插针的。如果是边插的就更漂亮了。  哦。我的配置基本和手机的一样:loveliness:

网友:
这次西尔配的电机KV值低了点,用7.4V不够力,11.1V又太足,并且重量也不好控制的.
西尔已经在改电机了.很快就出新的.
这个飞绝对应该配7.4V的,不光是为了轻,还有电调的BEC,用11.1容易过热保护而失控的.
还有这个飞机不带头罩全重要低于190克才好飞.
我现在装的这架,平衡翼上的重锤都去掉了,灵活又不失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了你的另外一个帖子知道原因了,ep100是原设计为800ma 7。4V的吧?你上了11V 重量上去了,电压也升高了,当然尾巴要要小啦

无论电压多少,转速和螺距搭配只要升力达到都能起来,换句话,重量区别不大的时候飞机运行差别也不大,王子陛下可以上11.1V试试,不切尾巴和原来差别不大

楼主:
火狐的试用报告

呵呵,链接不犯法吧

网友C:
这个机器会不会出什么碳纤版?全金属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会不会出什么碳纤版?全金属版?

已經出來了  飛友们有不少的飛行po文
好像有虛位的問題

塑膠版的也可買金屬套件更換之
我已買金屬套件還沒更換  觀察飛友反應中 因為有換過的反應大多不是很好
所以仍是塑膠版的飛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經出來了  飛友们有不少的飛行po文
好像有虛位的問題

塑膠版的也可買金屬套件更換之
我已買金屬套件還沒更換  觀察飛友反應中 因為有換過的反應大多不是很好
所以仍是塑膠版的飛著

我觉得塑料件还行,这样的小飞机能有这样的精度已经不错了,而且塑料件有弹性比较好调教或者修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塑料件还行,这样的小飞机能有这样的精度已经不错了,而且塑料件有弹性比较好调教或者修改

計劃下個月去一趟武漢  到時再找您交流交流  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計劃下個月去一趟武漢  到時再找您交流交流  可否

呵呵,好啊,欢迎来玩!

网友D:
樓主飛的如何啦
期待您的後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飛的如何啦
期待您的後續

多谢您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

不过我要潜水几天了,hyx6688和tshh会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的信息要通过1800/900MHz的无线电传递了:0086-159721381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

不过我要潜水几天了,hyx6688和tshh会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的信息要通过1800/900MHz的无线电传递了:0086-15972138127

好的
您的點子已被轉到知名網站 不過到現在都還沒人回復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还没有到

楼主:
各位大大的小机机飞得怎样了阿,今天在房间里航线撞墙了 ,还好只坏了一个中联: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的小机机飞得怎样了阿,今天在房间里航线撞墙了 ,还好只坏了一个中联:loveliness:

中聯----是指那裡  有地方買零件嗎
大大在房間飛航線功力不錯
我開始練這台時是在客廳練的  17天打壞23對槳再加上該換的零件那就更慘了

网友:
請問要如何貼圖片

网友:
也想买一台,哪位告诉一下哪里购买和联系方法!谢了!还有配什麽陀螺

网友:
西尔的网址有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聯----是指那裡  有地方買零件嗎
大大在房間飛航線功力不錯
我開始練這台時是在客廳練的  17天打壞23對槳再加上該換的零件那就更慘了

中联就是主旋翼固定座。
大大飞小飞机投入不小哦 。我现在飞得比较小心,还在不停的找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联就是主旋翼固定座。
大大飞小飞机投入不小哦 。我现在飞得比较小心,还在不停的找感觉。

是投入不少了
不怕您笑話 原廠塑膠版我有兩台一台隨身一台擺家裡 省得帶來帶去的  只要帶遙控器出門即可

請問
我有買金屬套件  但沒有螺絲膠  那裡可買到  謝謝

网友:
中联容易断的问题是因为主轴上面的空钻的有些下。需要把中联上,上主轴的孔钻深点。这样。中联就失去了一些强度。可以试试把主轴上面用挫刀挫点去。不钻中联的孔。这样不破坏中联。就能得到更大的强度。一次炸中联发现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投入不少了
不怕您笑話 原廠塑膠版我有兩台一台隨身一台擺家裡 省得帶來帶去的  只要帶遙控器出門即可

請問
我有買金屬套件  但沒有螺絲膠  那裡可買到  謝謝

我用的是亚拓的螺丝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聯----是指那裡  有地方買零件嗎
大大在房間飛航線功力不錯
我開始練這台時是在客廳練的  17天打壞23對槳再加上該換的零件那就更慘了

    兄弟好恐怖。17天打坏23对浆。你可以做个训练架。就是在脚架上绑2个2mm的炭纤杆。不要太长。这样就能保证飞机降落的时候不会歪倒。基本可以保证不打浆,也不会打尾管。除非打到东西。很难断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投入不少了
不怕您笑話 原廠塑膠版我有兩台一台隨身一台擺家裡 省得帶來帶去的  只要帶遙控器出門即可

請問
我有買金屬套件  但沒有螺絲膠  那裡可買到  謝謝

 螺丝胶不好买不要紧。有种东西比螺丝胶更适合电直用。也更容易买到。量也巨多。就是玻璃胶。黑的白的都可以。不要告诉我什么把螺丝粘住了什么的。用玻璃胶比螺丝胶更易拆除螺丝。也不用加热。也不会使螺丝松动。这个决对是经验。也经过了很多试验。包括汽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好恐怖。17天打坏23对浆。你可以做个训练架。就是在脚架上绑2个2mm的炭纤杆。不要太长。这样就能保证飞机降落的时候不会歪倒。基本可以保证不打浆,也不会打尾管。除非打到东 ...

看過飛友用過腳架可省下很多槳  我是懶得裝  所以槳就相對需求大
原廠的槳是保利龍外包塑膠皮  在客廳練比較不會打壞傢俱

新買這架火狐100的槳還沒試用過  不知各位大大飛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丝胶不好买不要紧。有种东西比螺丝胶更适合电直用。也更容易买到。量也巨多。就是玻璃胶。黑的白的都可以。不要告诉我什么把螺丝粘住了什么的。用玻璃胶比螺丝胶更易拆除螺丝。也不用加热。也 ...

謝謝分享  我試試看
因為換過金屬套件的飛友反應不是很好  很多換過都又換回塑膠件
所以金屬件也沒急著換

网友:
好不容易翻到这个帖子了,哦的EP100也存在相同问题,,看来要痛剪下手了

网友:
在哪有卖啊!多少米啊!!!!

网友F(2006-12-30):
这里武汉好多啊!早都想搞个小的,火狐100怎么样?各位拐子详细介绍一哈怎么搭配,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