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卖540电机大小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6-10-21):
请问有没有卖540
电机
大小的无刷电机 就 是1:10电车里用的540马达 超级的贵的gtb不算

楼主:
要是有的话请问那里有卖
要是有的话请问那里有卖

网友A:
车用的无刷要用有感性的,不然启动和加速会很差的.不过有感的比较少,价格也较贵.还要配有感型无刷电调.

网友B:
飞高有540无刷。还有540的有感无刷。相应变的电调也开发出来了,正测试中。
就是不知道用在车上,有感无刷系统和无感无刷系统会有什么不同,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