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短缺问题

楼主(2006-10-21):
600CF的电池贵 ,这都不说了,我现在的问题是买都买不到,一次飞两块太不爽啊
真希望国内的电池厂家之有志之士开发600CF用的电池,价格控制在70%-50%,那就好了。
提醒亚拓,如欲真正推广600,必先普及能源。
另外有个建议,以后开发大型电直,为解决电池的瓶颈问题,可否采用双电机电调共同输出动力,而双电池的要求就马上降低了. 否则电直再想大,我看很难.

网友:
慢慢大的电直普及了电池也会跟进的,现在可能量都小,不利于批量生产,即使有可能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CF的电池贵 ,这都不说了,我现在的问题是买都买不到,一次飞两块太不爽啊
真希望国内的电池厂家之有志之士开发600CF用的电池,价格控制在70%-50%,那就好了。
提醒亚拓,如欲真正推广600,必 ...

网友:
哈哈,楼主也上大龙拉?恭喜哦

网友:
现在电池买不到了吗?

楼主:
据代理商们说600的电池都是一机一块,他们单独进货由于贵和用的人少(只能600用),所以目前不可能,反正我是买不到了。

网友:
要是能挂个电瓶车用的铅蓄电池就可以上的话就爽了。

网友:
亚拓600电池其实有很多选择,只要用大于15C的2200mA/h的电池两片并联使用就可以(我买的大龙原配电池也是两片并联的)我也试用3E电池2200mA/h(12C)11.1V四组代用效果尚可。(注意不要过放电)。

楼主:
最近从上海鸿飞购买了一块原装的18C大龙电池,共三块慢点飞一次基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