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1001软件体验感想-给使用此控,有困惑的朋友

楼主(2006-10-21):
对这个机,我实在有点无话可说

昨天反复拆了4-5次,搞了3个小时,总算搞明白点东西

首先,这款控最适合直机使用,所有功能非常齐全,本来为直机设计的,不过也听过一例1001摔450的事,大家就自己看着办吧

固定翼几乎无混控功能,只是在十字盘设置菜单中可以用2舵机模式为固定翼省条副翼的Y线,如果飞飞翼的话,简单的V尾混控功能还是可以完成,那就是利用CCPM功能实现V尾混控。不过你要记住,CCPM实现的是默认120度的,所以实际使用中设置好后,需要适当减小升降和副翼的舵机行程,具体能不能减,大家自己试试,我还没测过

昨天终于弄明白一件事,就是华科尔的控在默认的舵机中点时,只能左右各转动200%,既60/2=30度,30度的200%为60度,舵机最大行程为120度,否则超过遥控软件的默认范围,不能被控制到,那比例舵量的摇杆会成为真空

并且这个还是和舵机中点设置绑定的,完全不去考虑舵机的物理行程(240度),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舵机中立点必须和软件默认中立点一致,行程功能形同虚设,否则舵量两边调成150%,D/R舵量中设置为125%,使用大舵角后,两边舵量满了,这时如果你调过软件的舵机中立点,对不起,超出的范围是中空,摇杆到头的行程量舵机是没反映的

那么解决的办法是,每次装机都先开机把舵机回中,装得差不多,然后舵角设置你想要的最大舵角,使用大小舵功能往小调,不能往大调。同时尽量使用60度舵机,不要把舵机形到最大的90度,那样舵机中点微调范围就小了,否则会形成控制中空

这点手里没WK-1001的人不明白,有的兄弟进入到MODEL里边,然后进入MONIT里边查看行程量,然后尝试设备最大舵机行程(L150% R150%)和最大舵角(125%),就很清楚,这总情况下不能使用微调了,否则有问题的

还有更要注意的是不要轻易设置油门中立点,我发现设置完油门中立点后油门微调就没反映了,只有摇杆有反映,这是可能会让你的油门中少于50%的舵量不被控制到,也无法精确的调整油门到软件中点,(我昨天就半个油门没反映,往上推没到头居然有往回走  ,整整搞2个多小时,拆4次才解决,属于软件BUG)解决办法是选其它空白模型数据,再选回你在设置的模型数据,这是的油门微调才起作用,我昨天为设置这个整整花了2个多小时,也是偶尔碰出来的,不然还以为坏了,甚至把油门微调电位器叠加到油门电位器上,始终不正常,以为出问题准备放弃的时候才发现,劝大家要用好好用,不要轻易造次(需要实际使用1001的朋友摸索,一般用其它控的人肯定听不懂)

还有个也比较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你打开一个空白模型数据,然后到MONIT里边查看舵机中点,默认微调及舵机中点应该是中立状态,如果你的中点有偏移(我的就4个主要通道,偏移了3个,会影响大小舵量和大小舵功能,导致大小舵功能切换时,出现舵机中点轻微偏移现象),我几经测试,终于发现万向总成上固定的电位器是可以像普通控一样拧动微调的,通常你看电位器,尽量竖直就行,要精确的话需要带电打开,两头拧拧,在MONIT菜单中看到舵机回到中立点位置既OK,记住要慎重对待油门电位器,还有调一个别动其它,菜单,否则就像我,要么出现50%油门摇杆范围没反映,或者油门物理舵量从小到大到头,油门控制信号却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走一来回一样   (搞死我了)

至此,初步了解完毕,献给正在使用WK-1001的弟兄

总结目前来看,此控适合飞450SE以下的直机朋友,价格不能高过900,否则不如收二收RD6000SUPER来得放心,现在固定翼混控功能的不足是一大缺憾,不能在固定翼飞友中推广,不过如果不飞像真机和涡喷战斗机,用不到襟副翼功能混控的弟兄还是可以试试的,毕竟不使用混控和CCPM模式带来的V尾混控足够大家使用,这控,凑合固定翼用用不错。基于单片机的架构,如果有本事,完全可以按照WK-1001的架构来自己写程序,硬件足够,只需要软件就可以实现比9X更强大的功能(实际太耗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A:
那这控还不如6EX,至少在固定翼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控还不如6EX,至少在固定翼方面

嘿嘿,用用还是不错,买这个缘由一是经过长时间考察,另外就是傻鱼兄你500收二手的6EX发射机,我的600全套不带舵机,我不管6EX是不是4VF架构然后软件合成,但6EX收发一套还要950,尤其是那个液晶屏太恶心,小点就小点,居然都不是点阵的

其实是你刺激我最大的

楼主:
1001的架构决定软件升级是可行的,只是厂家什么时候有更新软件,和能不能为老用户升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1的架构决定软件升级是可行的,只是厂家什么时候有更新软件,和能不能为老用户升级的问题

你做梦吧,哈哈,华XX会派PLMM或衰G上门服务滴!哈哈。。。。。   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梦吧,哈哈,华XX会派PLMM或衰G上门服务滴!哈哈。。。。。   二选一

呵呵,说说而已,纯属意淫一下

网友C:
你厉害,这么快研究出这么多东西,在我手里算是全新未动,什么都没研究出来,只是觉得有背光比较方便,别的就没感觉了

网友D:
几百元就能买到?那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厉害,这么快研究出这么多东西,在我手里算是全新未动,什么都没研究出来,只是觉得有背光比较方便,别的就没感觉了

嘿嘿嘿,总算认识清楚一些了。

今天在离高压线50米的地方飞,超过50米就会偶尔小范围抖舵,但不失控,当时飞的航线是垂直切割高压线的,一边航线已经在高压线的上方,抖一抖还好不失控,后来离开高压线50多米,平衡高压线飞,感觉稍微好一点,这个测试不算标准,只能看看PCM抗干扰能力,下次找个无线电环境好的地方试试稳定性,才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元就能买到?那里有卖?

有个兄弟950的价格买了套,你去问问去

TAOBAO上也有,讲讲价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嘿,总算认识清楚一些了。

今天在离高压线50米的地方飞,超过50米就会偶尔小范围抖舵,但不失控,当时飞的航线是垂直切割高压线的,一边航线已经在高压线的上方,抖一抖还好不失控,后来离开 ...

有空和4VF的对比一下地面距离。告诉我们。先谢了!

网友:
我的第一架电直就是华,电子设备让我很受伤.不知现在有没有改进.

楼主:
好像接收机还是不争气,现在比较公平的共识是:发射机稳定性还可以